ams1117自身功耗有多少呢 ??

楼主(2011-05-17):
我用三节5号电池用AMS1117-3.3稳压后给MSP430F147供电,用万用表测出来后,电流居然有10来MA,单片机进入LP3低功耗模式了。外围电路几乎没有,请问是为什么呢?是不是1117的问题呢 ??

网友:
看一下1117的datasheet, 静态电流有5~10毫安,显然不适合做低功耗应用。

不过既然几乎没有什么外围电路,直接电池供电不就行了为啥要用稳压芯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1117的datasheet, 静态电流有5~10毫安,显然不适合做低功耗应用。
不过既然几乎没有什么外围电路,直接电池供电不就行了为啥要用稳压芯片呢

不是吧  这么大啊  因为三节电池电压太大了

网友:
看手册啊,静态电流。

网友:
三节电池电压太高你可以用两节啊, 这么大静态电流的电源芯片加进去什么低功耗都是浮云了

另外我看了一下你的电路图,有一个VCC用电阻分压进AD是要测电池电压对么?1K电阻太小了你算算4.5V/2K 两个多毫安出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节电池电压太高你可以用两节啊, 这么大静态电流的电源芯片加进去什么低功耗都是浮云了
另外我看了一下你的电路图,有一个vcc用电阻分压进ad是要测电池电压对么?1k电阻太小了你算算4.5v/2k 两个多毫安出去了

恩  是用来测AD的  不过我用的是47K的   不是1K的  我也觉得47K都太小了    还有问问大虾们  是不是电池要是串起来的话  容量是不是没有增大的 ??

网友:
电池的问题看你怎么用,如果是像现在这样使用线性稳压芯片,串起来使用不会使有效的容量增加。
如果是DC-DC,串起来使用有效的容量会增加。

网友:
做低功耗怎能用1117?
还有很多低静态电流的LDO

而且高速晶振可以去掉,用低速晶振跑

楼主:
430基本都在低功耗模式下跑的  高速晶振还是要用到的
如果不用1117  大家可以推荐几款LDO吗?  最好兼容1117的  谢谢

网友:
HT7133 7533挺好的。
别用国产2、3毛钱的啊
用REG1117(或其他的如ST等)试试?用1、2块钱的1117肯定效果好多了。

网友:
1117系列的静态电流都是差不多的,要低静态功耗要使用低静态功耗的型号,这样厂家就不会命名1117的。推荐HT71XX,HTHT75XX系列或MD75XX系列,好买又静态电流小。

网友:
别用147了,还要外接高速晶体。用247吧,管脚兼容,DCO可到16M、12M、8M、1M,而且功耗更低。直接加个3V左右的电池即可,长时间的话用锂亚硫电池,电量足够。

网友:
又一个不看手册搞设计的,天才啊。

楼主:
十分感谢11楼  sot89封装的  跟SOT223的差距大不?  勉强的话 可以焊上吗 ?

楼主:
貌似引脚顺序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可以用哈这个芯片PAM310DAB330

网友(2011-07-19):
可用低压降芯片 ADP3339AKC-3.3

网友B(2015-11-30):
做低功耗,就不要用AMS1117了,静态功耗不同厂家略有差别,不过都有几个毫安。建议用TI的芯片,虽然贵,但是省电

网友(2016-02-28):
引用 网友B:
做低功耗,就不要用AMS1117了,静态功耗不同厂家略有差别,不过都有几个毫安。建议用TI的芯片,虽然贵,但 ...

用凌特的片子   适合低功耗的  正解

网友:
spx1117我记得是100来ua吧

网友:
HT7533,这个也可以做低功耗.

网友:
这个要看你压差多大? 电流多大?  三节1.5V电池?可以试试XC6206或者其他低功耗的

网友:
一节锂电池应该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xc6206,几个微安吧,低得很!

网友(2016-06-24):
输出电流要大,适合低功耗,代替AMS1117-3.3的芯片,哪个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