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to 12v 电平的双向转换

楼主(2011-05-17):
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芯片或电路是可以实现 3.3v to 12v 电平的双向转换的?望不吝赐教

网友:
不隔离 三极管 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需要对同一路信号进行双向的转换,
同一路光耦不是只是单向的吗?可以双向?

网友:
7002+2R

楼主:
回复 网友B:

7002+2R?是什么啊
能否稍微细说一下呢,不是很明白

网友:
对,7002+2R
2R for pulling up high voltage for both sides
one side low level then the other side will change to low level.
(5v side changes to low level,then 7002 turns on. 12v side changes to low level,then diode inside 7002 turns on.)

网友:
干嘛使的呢?低电平多少?信号转换的话 MAX3232也行的吧

网友:
参考IIC跨电平域通信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2R是指两边上拉一个电阻?7002又指的是哪个芯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max232是单向的,收发不是同一根线

网友:
7002是不是指2N7002?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电路图

网友:
是指2N7002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