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两头是3.5mm的插头的耳机线直接将笔记本的耳机输出与麦克风输入连接?

楼主(2011-05-17):
笔记本没有线性输入,想要将音乐直接输入到麦克风中。
能不能用两头是3.5mm的插头的耳机线直接将笔记本的耳机输出与麦克风输入连接?

会不会造成什么后果?

网友(2011-06-18):
同一台机器这样连没什么意义吧,而且可能会因正反馈反馈引起啸叫

不同的机器可以这样连,不过输入信号可能需要分压,因为Mic输入以后有高倍放大器,
至于Mic有个几十K到几M电阻的上拉偏置电路,可以忽略不计,影响不大
而且根据我多年折腾经历,Mic输入一般都是单声道的,右声道有效,左声道悬空的

总结,效果可能没有期待中那么好

网友:
没事 可以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