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灯光控制的朋友注意啦,DALI协议文档

楼主(2011-05-17):
一直在找DALI协议,发现baidu很难找,google出来了,是E文,喜欢的朋友,看过后觉得有用就帮顶顶.谢谢

DALI 协议
     DALI 协议是用于照明系统控制的开放式异步串行数字通信协议。DALI 系统采用主从式结构,系统最多可以连接64 个从机单元,每个DALI 从机使用唯一的个体标识地址,该地址在系统初始化时设定,使用过程中根据需求可修改从机的地址;从机单元最多可分为16 组(以组地址区分) ,每个从机可以属于几个不同的组,每组设备可以设定16 个场景。主机与从机之间使用两条信号线通信,数据采用曼彻斯特编码方式编码,信号上升沿表示“1”,下降沿表示“0”,通信速率为 1. 2 kbaud/ s。通信过程中主机使用两种不同的数据帧格式:发送帧(主机发送到从机) 和接收帧(从机发送到主机) 。 DALI 协议定义了用于实现系统功能的双字节指令集,指令分为标准指令和专用指令两大类。标准指令的第1 字节为地址字节,用于对DALI 从机的寻址; 第2 字节为命令字节,用来控制寻址得到的DALI 从机。使用标准指令,主控制器可以实现对DALI 从机的分组控制、调光控制、场景设定等功能。专用命令不包含地址字节,两字节内容都是命令码,使用广播方式发送,主要用来对DALI 系统进行地址初始化。

补充一个方案,motorola单片机,有电路,有软件

网友:
硬件用什么?

楼主:
楼上的,硬件可以自己设计,如果你需要,明天我可以传一份motorola单片机做的,有硬件,有软件。

网友:
深圳一个厂家就是用这个做的LED控制器,据说效果很不错,当时给厂家要这个协议被拒绝了。

网友:
做镇流器的这是好东西啊。

网友:
如果做DALI协议LED调光的,都有完成的DALI解码模块买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138068087&frm=,不过这东西在国内很少用,只有一些出口的灯具使用.

网友:
二楼,能给我传一份么?邮箱:xiaochao_1987@126.com  谢了!

网友(2011-11-28):
好东东啊 mark

网友:
dali hao dong xi

网友:
一直在找DALI协议,发现baidu很难找,google出来了
-------------------------------------------------------------
话说无耻baidu能摆渡出啥好东东出来了...
记得几年前有次,阿拉百度“上海移动”,第一个却冒出“上海移动厕所”,当时心里就暗自骂,“厕所你妹呀...”

网友(2012-06-04):
搞过DALI的人很少,很难找资料,STM8S的DALI库看似不错,先研究一下。

网友:
请问哪位大哥可以发点关于DALI命令的资料给我呀?如果有的话请发yjw0828@126.com  有调试好的学习板卖的也行。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看看

网友:
o , 很好,很有用

网友:
灯光控制大多数都用DMX512,用DALI比较少,学习下。

网友(2012-09-15):
好东西,下了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  有现成STM8 DALI 解决方案。 网上有人卖的 有用 STM8的。

楼主有没有做过此方案呢,最近在研究中。。。期待回复。。

网友:
楼主有做过moto方案的dali控制器么,相比ST的哪个好,期待回复,谢谢。。

网友:
护栏管上用的TM1812单线传输时钟800KHZ。不要求刷新速度的话,可以无限级联。

网友(2012-12-14):
不错的参考资料,顶起。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

网友(2013-03-10):
找了很久DALI的资料,刚好现在正想做DALI控制,确实是好东西顶起!!!

网友:
很久以前知道DMX512,呵呵!

网友:
dalI,记号号的

网友(2014-01-04):
这个资料好,谢谢

网友(2014-08-14):
请为楼主,DALI 是查询方式的吧,比如:系统中有一个DALI 按键从机,这个从机的按键的状态是从机竟争发给DALI主机,如果是竟争则怎么避免冲突,
还是DALI主机查询DALI按键从机的状态,如果是查询怎样实现快速响应,即主机的查询用期。

网友:
好东东  顶一下!!!!

网友:
好。对做其它也是一种启发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啊

网友:
楼主你好,这个摩托的方案是普通的高低电平通信,没有曼彻斯特编解码,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
协议用DALI,通讯方式用无线315M,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网友(2014-11-05):
好东东,标记一下

网友(2017-03-27):
你好!请问下DALI曼码编码用延时函可行不?我看很多人是用定时器来做的。

网友(2017-06-19):
不错的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2019-04-01):
这些协议和方案都太老了,现在做产品千万不能参考这些。
关注我的专栏和公众号文章,里面有相关的资料和标准协议解读,一般的问题可以在论坛回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