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代码的( void ) ulIn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5-17):
void vMACHandle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unsigned long i, ulInt;
unsigned portLONG ulLength;
unsigned long *pulBuffer;
static unsigned portLONG ulNextRxBuffer = 0;

        for( ;; )
        {
                /* Wait for something to do. */
                xSemaphoreTake( xMACInterruptSemaphore, portMAX_DELAY );

                while( ( ulInt = ( EthernetIntStatus( ETH_BASE, pdFALSE ) & ETH_INT_RX ) ) != 0 )
                {
                        ulLength = HWREG( ETH_BASE + MAC_O_DATA );

                        /* Leave room at the start of the buffer for the size. */
                        pulBuffer = ( unsigned long * ) &( uxRxBuffers.ucRxBuffers[ ulNextRxBuffer ][ 2 ] );
                        *pulBuffer = ( ulLength >> 16 );

                        /* Get the size of the data. */
                        pulBuffer = ( unsigned long * ) &( uxRxBuffers.ucRxBuffers[ ulNextRxBuffer ][ 4 ] );
                        ulLength &= 0xFFFF;

                        if( ulLength > 4 )
                        {
                                ulLength -= 4;

                                if( ulLength >= UIP_BUFSIZE )
                                {
                                        /* The data won't fit in our buffer.  Ensure we don't
                                        try to write into the buffer. */
                                        ulLength = 0;
                                }

                                /* Read out the data into our buffer. */
                                for( i = 0; i < ulLength; i += sizeof( unsigned portLONG ) )
                                {
                                        *pulBuffer = HWREG( ETH_BASE + MAC_O_DATA );
                                        pulBuffer++;
                                }

                                /* Store the length of the data into the separate array. */
                                ulRxLength[ ulNextRxBuffer ] = ulLength;

                                /* Use the next buffer the next time through. */
                                ulNextRxBuffer++;
                                if( ulNextRxBuffer >= emacNUM_RX_BUFFERS )
                                {
                                        ulNextRxBuffer = 0;
                                }

                                /* Ensure the uIP task is not blocked as data has arrived. */
                                xSemaphoreGive( xEMACSemaphore );
                        }
                }

                EthernetIntEnable( ETH_BASE, ETH_INT_RX );

                ( void ) ulInt;
        }
}

楼主:
这是FREERTOS在LM3S上一个UIP DEMO中的一段代码,( void ) ulInt; 看不懂。

楼主:
继续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继续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强制转换。

目的是什么?

网友:
没看代码。定义为unsigned long,最后强制转换成void的。在这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没看出有什么用来。

网友:
函数还有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
防止部分代码检查/编译器 警告/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