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能联系到

楼主(2011-05-17):
我在做这个开源充电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64954&bbs_page_no=1&bbs_id=9999

PCB自已改好, 用雕刻机做了一块, 现在所有硬件都焊好, 烧写了源码中的程序, 发现不显示, 就检查源码, 发现 PB0和PC4引脚交换了位置, 不得已就想编译源码, 发现编译不过, 缺三个文件(CVAVR.h,mega8ext.h,USARTv2.h), 不知阿莫您能否帮忙联系一下 aleyn 煮茶村长, 提供一下这几个文件... 要不我这几天可就真的白忙活一场了..

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 帮顶

我把我改好的PCB放上来吧(本身就是开源作品), 那位有能力开板的, 送我一片就好了...^_^

修改M8为正确引脚(原是直插的,有误), 1602改单排插, 扩线径\焊盘\过孔等, 加USB 5V输出, 焊板式的电池座(注:还有两处错误: 1015\1815\772\882 三极管极性有误,暂没修正)

现在我电阻用0.33R/3W的, 村长说要改源码, 可不知改哪里,  现在放电池进1号槽, 充电却是2号槽的LED闪,(检查各引脚又没错, 郁闷) 三分钟不到就不闪了,1602显示(1号槽1E (电池错误), 2号槽1N(预充电)   )            都乱了..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感慨一下,唉,世风日下呀,以后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值得珍惜她呀

当你不是那么想找的时候  机会自然就来了

当你离开一个人的时候 发现自己完全孤独了  那么 你选择离开的对方就是最值得你珍惜的

一个值得你珍惜的人非常多 关键在于你是否会把我机会 抓住对方!

加油朋友   祝你早日找到 最值得你珍惜的女朋友

网友:
楼上失恋了?

网友:
1楼的兄弟,估计是看错帖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慨一下,唉,世风日下呀,以后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值得珍惜她呀
当你不是那么想找的时候  机会自然就来了
当你离开一个人的时候 发现自己完全孤独了  那么 你选择离开的对方就是最值得你珍惜的
一个值得你珍惜的人非常多 关键在于你是否会把我机会 抓住对方!
加油朋友   祝你早日找到 最值得你珍惜的女朋友
唉,我珍惜,人家不珍惜啊

网友:
ourDEV史上最离奇的跑题

网友:
是在对暗语?

网友:
行动代号美人鱼

网友:
些帖必火   前排留名

网友:
来,来,来,一起搞搞新游戏。
明天早上我上班前(8:00),此贴满55楼(重复无效),我上班后1小时内上传。
如果达不到,则游戏继续变化。
楼主,要接招吗?

BTW:楼主,我在淘宝上找到一家卖CopperCAM的特殊版,貌似是你河_蟹过的,不知道是不是你本人的淘宝。

文件先上传在这里,密码坐等游戏结束。

网友:
呵呵,占个名额先

网友:
哇,路过,盖楼了

网友:
盖楼、上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来,来,来,一起搞搞新游戏。
明天早上我上班前(8:00),此贴满55楼(重复无效),我上班后1小时内上传。
如果达不到,则游戏继续变化。
楼主,要接招吗?
btw:楼主,我在淘宝上找到一家卖coppercam的特殊版,貌似是你河_蟹过的,不知道是不是你本人的淘宝。
接吧...不接我这几天都白忙了..改PCB M8为正确引脚(原是直插的,有误), 1602改单排插, 扩线径等用了2天, 雕刻这块PCB就用了十多小时, 还断支刀..............

顺便问问, 上面0.47R/3W电阻, 换0.33R/3W行不, 会不会影响, 电感用了8MM直径的工字电感,似乎功率不行是否???

大伙给点力吧...

不是吧, 我没放在淘宝卖, 有些人想钱想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慨一下,唉,世风日下呀,以后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值得珍惜她呀
当你不是那么想找的时候  机会自然就来了
当你离开一个人的时候 发现自己完全孤独了  那么 你选择离开的对方就是最值得你珍惜的
一个值得你珍惜的人非常多 关键在于你是否会把我机会 抓住对方!
加油朋友   祝你早日找到 最值得你珍惜的女朋友

牛人倍出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慨一下,唉,世风日下呀,以后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值得珍惜她呀
当你不是那么想找的时候  机会自然就来了
当你离开一个人的时候 发现自己完全孤独了  那么 你选择离开的对方就是最值得你珍惜的
一个值得你珍惜的人非常多 关键在于你是否会把我机会 抓住对方!
加油朋友   祝你早日找到 最值得你珍惜的女朋友

牛人 。。

网友:
怎么还没55楼

网友:
哈哈,算我一个,顶!

网友:
这个板子我打了几片样品,丢在那里,没有时间去折腾了,顺便帮帮楼主

网友:
盖一层吧 哈哈

网友:
继续努力,盖楼

网友:
我擦,这个楼层这么背

网友:
哈,算我一个,顶!

网友:
帮楼主一把吧

网友:
有点晚了,顶一下睡觉,要是大家都睡了就没人顶了。
我也想做电源。哈

网友:
友情一下

网友:
帮忙顶一下,
友情支援。呵呵

网友:
友情帮顶,村长是好人

网友:
55楼 就是我了~~~哈哈

回复 网友B:
来,来,来,一起搞搞新游戏。
明天早上我上班前(8:00),此贴满55楼(重复无效),我上班后1小时内上传。
如果达不到,则游戏继续变化。
楼主,要接招吗?
btw:楼主,我在淘宝上找到一家卖coppercam的特殊版,貌似是你河_蟹过的,不知道是不是你本人的淘宝。
文件先上传在这里,密码坐等游戏结束。

本想明天上班看能穷出这个密码不的..........

没想到拉到贴底一看 ~~~~只要我手快的一点~~~~这个密码就要出来了~~~~ 哈哈

村长村长~~~你的密码多长  全数字还是?

楼主:
感谢各位大力支持"帮顶"啊..........................................

网友:
已经超过55楼了嘢

网友:
游戏结束。。。

网友:
也算我一个,虽然够了55,还是要顶。

网友:
睡觉前发一个暗语,55楼盖好了吗
顺便说一下,USARTv2.h没找到,发个v3的,一样用,有对应不到的函数名,请自己改一下。

网友:
我还是不写出来好,哈哈

网友:
再盖一层!原来村长也搞搞震!!!喜欢盖楼

网友:
密码就是: 55楼盖好了吗

楼主:
感谢呀,   成功编译, 烧写进去, 1602正常显示, 现在初步测试下
电感用8MM直径工字电感, 测试过程: 电感, 5819,772\882三极管 0.33R/3W电阻 非常热, 按开始充电, LED不会亮不会闪...不知哪里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呀,   成功编译, 烧写进去, 1602正常显示, 现在初步测试下
电感用8mm直径工字电感, 测试过程: 电感, 5819,772\882三极管 0.33r/3w电阻 非常热, 按开始充电, led不会亮不会闪...不知哪里问题

0.33R 的电阻要改一下电流参考值。
另外,充电电流是可以设置的,通过两个按键来设置,一旦设置好,下一次开机就按这个设置去运行的。

网友:
再网上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感谢呀,   成功编译, 烧写进去, 1602正常显示, 现在初步测试下
电感用8mm直径工字电感, 测试过程: 电感, 5819,772\882三极管 0.33r/3w电阻 非常热, 按开始充电, led不会亮不会闪...不知哪里问题
0.33r 的电阻要改一下电流参考值。
另外,充电电流是可以设置的,通过两个按键来设置,一旦设置好,下一次开机就按这个设置去运行的。

找到原图还有个错误, 1015,1815的引脚弄错了..772,882的引脚也错了...晕啊

Tl431 Vref 电压才2.8V左右, 正常吗...
0.33R的电流参考值  是从源码上改, 还是通过两个按键来设置?
按键操作还搞不明白怎么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Tl431 Vref 电压才2.8V左右, 正常吗...
0.33R的电流参考值  是从源码上改, 还是通过两个按键来设置?
按键操作还搞不明白怎么操作...

TL431的电压忘了。
0.33R要改源码。
按键操作搜我的贴子。

网友:
一看LZ的“来自”,颇有亲切感,偶是电白滴……(喂喂,电白是个地名啊,别想偏了)

楼主:
0.33R 要改源码哪里啊, 摸了一早上, 实在是没搞懂源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0.33r 要改源码哪里啊, 摸了一早上, 实在是没搞懂源码...........
用0.47R  1/4W的行不, 一定要用3W啊???这个会很热?

村长啊, 再帮忙解答一下啊.......

网友:
打酱油滴

网友:
回复 网友C:
0.33r 要改源码哪里啊, 摸了一早上, 实在是没搞懂源码...........
改M8_Config.h这个程序

//电流转换运算因子
#define A_AD_HIGH             6
#define A_AD_LOW              53
#define A_AD_SHIFT            7
#define ADC_TO_CUR(A,D)       A = (D * A_AD_HIGH) + ( (D * A_AD_LOW) >> A_AD_SHIFT )

具体怎么改,查我以前的相关贴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64954&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aleyn&bbs_id=9999
35,37,38楼

键盘用法看这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1980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aleyn&bbs_id=9999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0.33r 要改源码哪里啊, 摸了一早上, 实在是没搞懂源码...........
用0.47r  1/4w的行不, 一定要用3w啊???这个会很热?
村长啊, 再帮忙解答一下啊.......
这个。。。 从3W,改到 1/4W, 整整12倍啊,兄弟。。。你不怕着火了吗?^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