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关于FPGA模拟UART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1-05-17):
程序如下:
module UART
(
        clk_48M,
        rst,
        TXD
);
input clk_48M;
input rst;
output TXD;

wire clk_144M;

reg [3:0] state;
reg clk_115200;
reg [15:0]count;

reg TXD;
reg [7:0]TXDATA;

UARTPLL U0
(
        .inclk0(clk_48M),
        .c0(clk_144M)
);

always @ (posedge clk_144M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begin
                        count<=0;
                        clk_115200<=0;
                end
        else
        begin
                        if (count<625)               //-------144M/115200=1250
                                count<=count+16'b1;
                        else
                        begin
                                count<=0;
                                clk_115200<=~clk_115200;
                        end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_115200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begin
                        state<=0;
                        TXDATA<=43;
                end
        else
                begin
                        if (state<10)
                                state<=state+4'b1;
                        else
                                begin
                                state<=0;
                                if ((TXDATA>42)&&(TXDATA<122))
                                        TXDATA<=TXDATA+1;
                                        else
                                        TXDATA<=43;
                                end
                end
end

always @ (state)
begin
        case (state)
                4'd0:TXD<=1'b1;
                4'd1:TXD<=1'b0;
                4'd2:TXD<=TXDATA[0];
                4'd3:TXD<=TXDATA[1];
                4'd4:TXD<=TXDATA[2];
                4'd5:TXD<=TXDATA[3];
                4'd6:TXD<=TXDATA[4];
                4'd7:TXD<=TXDATA[5];
                4'd8:TXD<=TXDATA[6];
                4'd9:TXD<=TXDATA[7];
                4'd10:TXD<=1'b1;
                default:TXD<=1'b1;
        endcase
end
endmodule
锁相环锁到144MHZ以后刚好能整除115200,停止位2,用超级终端(一行80个字符)来查看,程序中是80个字符循环显示,前面大概5秒左右均无法完整显示(有乱码),之后就能正常,按下RST也能一行一行对齐显示,为什么呢?是锁相环达到稳定之前的延迟吗?
还有,如果我想隔一段时间输出一个数,在state<10处改成<100等数(当然state的位数有修改),就会一直输出乱码,不解中……

网友(2011-12-19):
果断的插核 ,用 chipscope之类的片上逻辑仪抓波形分析

网友:
原来这就是锁相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