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viper12a的应用电路

楼主(2011-05-17):
如图。从别的地方看来的一个电路图,不是很明白!
1.12V电压到底是哪里决定的 是稳压管还是viper的输出
2.电感是什么作用,实际中电感一个脚是震荡电压一个是直流的,为什么要这个电感呢?
新进行,很多不懂。求达人指教,或许还没问到关键,有详细解释的更加谢谢了!!

网友:
没变压器的不知道;希望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
典型的buck电路
D9和C7从输出端自举取电,反馈也取自C7,别的也没什么好解释的了。

网友(2013-11-20):
这个电路功率有多大?能输出多大电流?

网友:
12V是由D7决定的,稳压管如果导通,就有电流流入Viper,芯片根据流入电流的大小,内部比较,关断的脉宽。频率不变一直是60K好像。
电感的作用就是储能,并不是两个脚都是直流,一般有输出最大电流30%的纹波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