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加工成本

楼主(2011-05-17):
请熟悉机加的朋友给这几个零件报个价,我找了个机加厂,觉得太贵

零件1 (原文件名:1.JPG)

零件2 (原文件名:2.JPG)

零件3 (原文件名:3.JPG)

网友:
貌似没说明材料跟比表面要求
楼下补充,嘿嘿

楼主:
材料是铝的,要求做表面氧化

网友:
算法有简单点的,首先算出材料重量,看下标注也没啥精度,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都没有,算出材料价格x3。自己备料算工时,不同的厂设备不同,水平不一,大概20元/小时,一般给2小时以内差不多了。

网友:
说说人家报多少钱?怎么个贵法?

网友:
单件加工,没有量是要贵一点滴,特别是有批量活在机器上,不是换装的时候一般都不接零碎

网友:
做1套想挣你10套的钱肯定贵。收你多少钱?

网友:
靠,看成了零成本加工

楼主:
这是几个最复杂的,剩下还有十几个都是一些车床就能干的小零件,对方要1600块,我觉得太贵了

楼主:
估计一般机加的都不愿意接这种小活

网友:
图纸标注不全,少公差,粗糙度等。
有螺纹,
第三个孔太小,还要加螺纹

网友:
零件3如果让我用加工中心给你加工最少我的要500加工费.

网友:
如果只有一件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零件3如果让我用加工中心给你加工最少我的要500加工费.

我知道为什么阿莫要买加工中心了

网友:
正常报价100元,这3件

网友:
如果3个小时内做完.楼上的报价算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常报价100元,这3件

低了吧 尤其是第三件最次也要数控洗加工吧

网友:
图一17+0.018的内孔要上内孔磨

网友:
哦.这个+0.018我倒没有注意.这个是个大问题.这个成本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