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5615在仿真状态下不可能达到输出2倍?

楼主(2011-05-17):
是不是proteus 的bug呢,我用tlc写正弦波发生器,发现输出的有效10位还没达到理论最大值,即“1111111111”,输出电压已经达到最大值,4.7v左右。
给大家看看程序和仿真图。

楼主:
原来把基准电压改为2v就行了。。。。

网友:
"原来把基准电压改为2v就行了。。。。"

you still have no clue what you were doing wrong.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proteus 的bug呢,......

回复 网友A:
"原来把基准电压改为2v就行了。。。。"
you still have no clue what you were doing wrong.

是不是proteus 的bug呢?首先怀疑别人,从不首先怀疑自身。
同意millwood 。
另,楼主不会使用示波器。

鉴于楼主在【7楼】提出的意见,上述“另,楼主不会使用示波器。”一语应视为不妥。
我只是根据【楼主位】的不完整的图片简单地下了一个“不会使用示波器”的结论。
不过,那个“另”字能够表明,是顺便说一下的意思(by the way),而不是重点。
特此说明,并引用【楼主位】的图片。
谢谢楼主。

引用【楼主位】brahen 的图片

楼主:
你指我打在了交流档上?这个失误就说我不会用示波器?
即便是在dc档,不改变基准电压,出来的也是错误的波形。
为什么现在的人看题从来不看重点的呢。

网友(2012-10-11):
楼主,我看过TLC5615的datasheet,他的REF电压值是有给你参考值范围的。你超了范围就不对了。一般如果供电5V的话,推荐2.048V,最大可以输出4.096V。我亲测过,要仿真文件和代码的话再联系我。

网友(2013-05-06):
我也仿真过了,的确接5V的REF电压值,输出最大也就4.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