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自校1K波形

楼主(2011-05-17):
如下面的图,两台示波器1K自校信号对比, 哪个才正常

1K (原文件名:1K.png)

放大 (原文件名:未命名文件.png)

另一台放大 (原文件名:lk.jpg)

网友:
和示波器自身1KHZ的信号、探头以及示波器带宽、幅频特性都有关。

看一下1KHZ的上升时间是多大区别,已经示波器的带宽如何、阻抗选择。

网友:
不同的信号源可能存在差异,很难说
第二张图,放大,可能是信号自身就这样,也可能是示波器自身问题,在某些低端产品上见过类似情况,由于示波器自身存储深度和采样能力不足,通过软件补偿出来的一些本不该有的细节,这种测试并不是真实的结果,甚至会产生误导,即“作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