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把三相电机做小点 驱动航模啊?只要控制板产生三路相位符合的sine波就可以了

楼主(2011-05-17):
如题

网友:
不行
1,能不能做到那么小是个问题
2,电机本身的效率、功率问题
3,航模供电是直流,需要一个三相逆变器,三相逆变器的难度、效率?
4,三相电机的调速,硬件电路倒是跟无刷电机的差不多,但是软件比无刷的软件复杂多了,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异步电机的调速性能不好;
   同步电机调速性能不错,但是无刷电机本身就是同步电机,这样折腾一圈,有意思吗?

楼主:
做成小的三相电机 并不需要220伏供电啊   或许5伏就可以驱动了。采用三个sine振荡波  再功率放大驱动也可以。

至少驱动的难度可能会比无刷电机低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逆变器就是从直流产生三相的sine震荡波,一般的振荡器不能保持3相的相位,并且不能输出大功率。要弄好复杂度就上去了。

有感无刷电机驱动很简单的。

网友:
三相电机功率密度和效率比直流电机好太多了,火车头直流电机600kw每轴到头了,三相电机现在已经做到1600kw每轴。但是航模用三相电机必须用变频器,航模上加这东西功率密度就不如直流电机了,只能祈祷某天某IC厂家良心发现,生产单片变频器了。以航模需要的功率看,单片变频器没技术难度,但是缺乏市场容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成小的三相电机 并不需要220伏供电啊   或许5伏就可以驱动了。采用三个sine振荡波  再功率放大驱动也可以。
至少驱动的难度可能会比无刷电机低点

三个sine振荡波 的相位如何保证?目前看来只有DDS,或者PWM波,二者都不简单
功率放大驱动? 功率放大电路的类型?甲类?效率50%不到;乙类?勉强50%;D类?不如直接用PWM波

LZ看看三相电机的调速方案见图,基本上都是6个开关管的方式,硬件电路跟无刷电机驱动基本一致, 何来“驱动的难度可能会比无刷电机低点”一说?

网友:
有感无刷驱动很简单的。

楼主:
用单片机查表法产生sine信号,再滤波。再用电容电感移相产生其它两路信号。我对那方面不是很了解,就觉的总有点用处的,即使不是用在航模上

网友:
呵呵  看看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 和调速范围就知道了  莫非你还想搞 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