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SHOW下我的3S锂电平衡充,绝对精确安全可靠

楼主(2011-05-17):
绝对的正儿八经的平衡地充,三个电池充电电压误差0.005V,分别由单片机控制充电过程,安全可靠

网友:
可否讲一下原理,或者发点相关资料
如果是SCH & Code ,那就更好了

网友:
来点实质性的东西,SHOW一下没有意义的!

网友:
印象派的相片啊!

网友:
LZ给个电压基准的资料啊?能达到0.005V误差的电路,就你这个小板子能实现?严重怀疑。。。。

网友:
看照片是某成品电路DIY?

网友:
回复 楼主:
--------------------------------------------------------------------
有资料就NICE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
有资料就nice了!

就是就是

楼主:
各位仔细看下就知道了,是用三个充电板分别充电的,充电板是买的三星充电器上拆下来的,用的飞思卡尔芯片控制的。这么弄的好处就是可以充分利用家里多得不得了的废弃充电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星座充电路 (原文件名:三星 座充 电路图.jpg)

芯片是MC68HC908    8或10位A/D

我记得三星充电器基准一般是(TL)431,如果是1.25V基准,8位的话,差不多刚好是 0.005  V,但是LZ是没有考虑电阻精度等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你勤快,我懒得找这个电路图。差不多就行了,其实控制在4.15到4.25V就行了,多不了多少电量。我发这个图的意思是说不用特别买啥平衡充,可能还不如我这样来得实在。不过注意各路电源要隔离,这点一般的开关电源充电器都能保证。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感觉说得那么牵强呢?

“三个电池充电电压误差0.005V” & “4.15到4.25V就行了”  这是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怎么感觉说得那么牵强呢?
“三个电池充电电压误差0.005v” & “4.15到4.25v就行了”  这是什么区别

这个你不懂也就不用懂了,懂了也就懂了,不懂要弄懂,或者懂了好像还是不懂的都比较累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星座充玩多啦,我都懒得自己做充电器啦,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是你勤快,我懒得找这个电路图。差不多就行了,其实控制在4.15到4.25v就行了,多不了多少电量。我发这个图的意思是说不用特别买啥平衡充,可能还不如我这样来得实在。不过注意各路电源要隔离,这点一般的开关电源充电器都能保证。

不需要买?
你告诉我在外场充电的时候等这个充电器充3个小时一组电池??不会吧?
在家充3小时充好了之后,在外面10分钟就没电了。一般得准备10组电池,在外场还得不断充电(12V电瓶),如果不准备在外场充电,那么20组电池是必备的,不然只能看别人爽了。

问题又来了,20组电池用你这个充电器得充多久呢?有人不断3小时一更换充3X20=60小时,每天充8小时一个星期都充不完,还得有人不断换电池组上去!

我用的是最烂的B6充电器,但也可以5A充电,2200mAH的电池组2组同时以2.2A平衡充需要1个半小时。
1300mAH的电池我都用2.5A充电,一般40-50分钟两组。10组电池我只要两个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就能充好(充满了有声音提醒的)。

用你这个充电器充10组电池还不得累死!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上传的MC68HC908文档, MCU 是 64-Pin QFP。

充电器电路 MCU 是 16 脚, 怎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是你勤快,我懒得找这个电路图。差不多就行了,其实控制在4.15到4.25v就行了,多不了多少电量。我发这个图的意思是说不用特别买啥平衡充,可能还不如我这样来得实在。不过注意各路电源要隔离,这点一般的开关电源充电器都能保证。
不需要买?
你告诉我在外场充电的时候等这个充电器充3个小时一组电池??不会吧?
在家充3小时充好了之后,在外面10分钟就没电了。一般得准备10组电池,在外场还得不断充电(12v电瓶),如果不准备在外......

充电时间跟你充多少组有什么关系呢?要充电时间短把电流改大就行了,要充很多电池加更多的模块就行了。这个板子一个就5块钱,难道跟你那专用的充电器比没有啥优势吗?

还有,充快了伤电池的,据我了解,1300ma的电池2.5A的充电会降低电池寿命。

我就这么一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反正我是不用买什么平衡充了,用自己这个放心省心省钱。

再多说一句,我这个可以随时组装1S/2S/3S/4S/5S/6S 你爱多少S就多少S了,3S就是3串的意思。

网友:
楼主不会觉得把 电池电压充到相同的电压值就是平衡充吧?你是该多花点时间玩玩充电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不会觉得把 电池电压充到相同的电压值就是平衡充吧?你是该多花点时间玩玩充电电池。

我还真是这么认为的,请教哦?更正,不是相同的电压,是相同的截止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是你勤快,我懒得找这个电路图。差不多就行了,其实控制在4.15到4.25v就行了,多不了多少电量。我发这个图的意思是说不用特别买啥平衡充,可能还不如我这样来得实在。不过注意各路电源要隔离,这点一般的开关电源充电器都能保证。
不需要买?
你告诉我在外场充电的时候等这个充电器充3个小时一组电池??不会吧?
在家充3小时充好了之后,在外面10分钟就没电了。一般得准备10组......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说单凭这一个平衡充难以达到实用程度。
其实我在YLEE那也买过三星的充电器组的3S平衡充。经过使用才说实用性不大。

网友:
我是用数量解决时间问题的!

某店家40多个三星平衡充,全部被我拿下~ 至今已经在4个模友处服役近2年,VERY WELL!

网友:
路过,悲剧的我,机机扔家里几年没飞起来过。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是用数量解决时间问题的!
某店家40多个三星平衡充,全部被我拿下~ 至今已经在4个模友处服役近2年,very well!

我买了42个,14*3,曾经用来给42个锂电同时充电,而且电流改为1.5A了。后来发现锂电离实际应用还很遥远,现在留下一堆充电板和一堆锂电池。光电池花了我一千多块,杯具啊

回复 网友I:
路过,悲剧的我,机机扔家里几年没飞起来过。

飞起来很容易,只要有钱摔。今天又打断两个桨了,都正桨,好奇怪啊,撞到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