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书后训练及习题思考能不能给个参考答案

楼主(2011-05-18):
马老师您的书,我是刚刚才买的,之前有些单片机常识,感觉书很不错,每个程序后面的题我都认真的去做了,可是,由于我特别特别菜,很多题不会做,还有些程序训练一直无法编对,还希望老师能给我们这些习题的参考答案,这样有助于学习。谢谢老师!!!

网友:
既然“每个程序后面的题我都认真的去做了”,是否可以贴上,大家可以讨论吗。

从技术角度讲,书中一些题目,比如实现某种功能之类的题目,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只要你能实现,就是70分,至于方法是否合理,效率高低,是更高的要求。就是我给出一个方案,也不是一定就是最好的。尤其在具体的应用中,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选择和判定。

还有一些概念类的题目,是需要边学习,边实践,边提高的,每到达一定的层次,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就会深入,答案就会不一样,尤其是面向应用的层面,不同的要求,理解的也不一样。

举个简单的比较:设计一个微波炉上的定时器与导_弹制导系统上使用的定时器,要求完全不同,尽管定时器的原理是相同的,但实际如何使用、如何设计才能满足当前系统的需要,层次是不同的。

很多人希望我能提供“标准”答案,我都是希望先把自己的答案贴上,大家讨论,这样比我给一个“标准”答案要好的多。也是学习我们这个专业技术应该的方法。

在本拦中我曾经贴上过几个答案,典型的可以看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37837&bbs_page_no=1&bbs_id=1003这个帖子。我的希望,实际也是如此:你需要自己先仔细认真的做过,然后才是对比其他人的答案,这样你的收获是直接看别人东西的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