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i4432 无线模块的通信距离始终不如人意

楼主(2011-05-18):
自己和朋友一起做了一个SI4432无线模块(实物见下图),自己写了一个单发单收的程序,让一个模块只负责发,一个模块负责收。
实验后,发现通信距离很不理想,433Mhz,fd=10Khz, BR=2.4kbps下,通信距离只有200米不到。
调了几天很郁闷,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了。Si4432的有些寄存器的解释也看得云里雾里了。
哪位高手可否帮我看看我的初始化函数和收发函数是不是哪里写得不对,谢啦!(程序见下)
站内联系或者邮件:ruanpeng1980@gmail.com

实物图片 (原文件名:20110518324.jpg)

网友:
应该和PCB也有很大关系吧

网友:
http://www.newmsg.net/Product/NewMsg_UTC4432B1.asp
这家公司开阔地实测2800米,1kbps 还算给力。估计你做的有问题。

网友:
我用315的遥控发射头和接收头做的通讯距离都不止200米,收和发用的MP3的小电池。波特率4800,实际是2400因为有曼码编码。

网友:
是不是晶振的问题??

楼主:
看来硬件的问题可能性大一点是吗?我试着换晶振看看,谢谢@

网友:
与晶振的关系不大,是波特率相关的参数设置问题,如果把波特率设置为2400bps,则有好几个相关的参数要对应,否则距离就会变近,具体的还是看用户手册上的说明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和调谐电感电容有关,

网友(2011-07-28):
应当是其他部分干扰了.曾经测试过RSSI,加了一个232芯片,无信号时RSSI就变大,可以想象,有信号时信噪比是比较低的,解码会失败

网友:
2000米 SI4432-B1透传无线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665148571&
参数设置及测试功能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4554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