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TM7709AD/DA转换器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1-05-18):
阅读了TM7709的技术文档,但不太明白如何处理DRDY信号,请知情者指点迷津!

网友:
可以参考,看原型厂家的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了一圈就找到这个文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国内的厂家生产的所以不够全面

网友:
DRDY  为高说明ADC还在干活不鸟你  为低 说明数据转化好了 可以读数据了 读完之后 就变高了  如果不读数据 500个周期之后 就变高了

你给的PDF 说的很清楚  而且 还是中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在通信时序里b)读DRDY命令   名字叫读DRDY,但时序图里画的却是DIO线上的数据,我读谁?

网友:
发命令 返回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读DIO还是DRDY?我觉得应该是读DRDY信号,但时序图上画的却是DIO线,这点不明白

网友(2011-07-28):
我这几天测试了TM7709,两年前搞led工程时用过TM系列的驱动芯片,顺便买了一片7709,就两个端口,sclk,dio,dio是数据线,sclk是时钟线,按照手册上的时序图发送命令,读DRDY时我先发送数据3F,发送完3F以后不要停止,立即发送一个SCLK,同时读取DIO口的一位数据,连续发送/读取8次以后,读回的8位二进制数是DRDY数据(手册很垃圾,DRRY是一个进制数,而手册上描述却有高电平低电平之类的,高电平和低电平只能是某一个端口,某一个位,而不是一个8位二进制数),判断最高位DRDY(上划线)是否为0,是零的话表示AD转换数据OK;然后发送读取命令7F;接着连续读取24位DIO数据;满偏时读出的数据符合手册上的数据,但是按照公式,用2.5V基准时输入满偏时电压是2.5/增益;我用的是16倍,也就是2.5V/16=0.15625V,结果输入0.2v还未满偏,目前初步判定此芯片增益电路误差超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号称24位的ad 搞了个误差很多的增益。。。。。如果是满偏 我读出的数据是整齐划一的   如果不是满篇  读取的数据就乱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adc不好,增益有误差,这是一点,这个问题我给原厂提过,竟然他们不知道。还有就是其输入阻抗太低,可能是电子城专用的吧。价格当然低的离谱,2块多吧。

网友(2013-04-11):
楼主调出来了吗?

网友(2013-05-13):
也被这问题纠结了一下午  最后还是从网上找到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