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通讯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1-05-18):
我有块芯片,通讯方式是I2C的,但是写的程序总是有问题,应答的时候都是高电平。check_ACK得到的都是0, 就是无应答

逻辑分析仪抓出来的图形 (原文件名:1.JPG)

//**********************************************************
// Send Byte
//**********************************************************
void Send_Byte( unsigned char nByte )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
         {

              if( (nByte & BIT7)==BIT7 ) IC_DATA_OUT |= IC_DATA_BIT;
              else IC_DATA_OUT &=~IC_DATA_BIT;
              nByte <<= 1;

              IC_CLK_OUT |= IC_CLK_BIT;
              _NOP();
              _NOP();

              IC_CLK_OUT &=~IC_CLK_BIT;

              //_NOP();
        }
        IC_CLK_OUT &=~IC_CLK_BIT;
}

/*******************************************************************************
* 函 数 名 : check_ACK
功    能:检查从机的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从机是否有应答:1--有,0--无
*******************************************************************************/
unsigned char wait_ack(void)
{

      uchar slaveack;
      IC_DATA_OUT |=IC_DATA_BIT;
      _NOP(); _NOP();
      IC_CLK_OUT |=IC_CLK_BIT;
      _NOP(); _NOP();
      IC_DATA_DIR &=~IC_DATA_BIT;
      _NOP(); _NOP();
      slaveack = IC_DATA_IN & IC_DATA_BIT;;   //读入SDA数值
      IC_CLK_OUT &=~IC_CLK_BIT;
      delay_Nus(1);
      IC_DATA_DIR |= IC_DATA_BIT;

     if(slaveack)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你解决了吗

网友:
if you look at the i2c spec, what you should do for ack detection, after a write command, is to float sda to high, bring scl to high, and then read the sda.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写命令之后要进行应答信号的检测

网友:
有很多现成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