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项目,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1-05-18):
在ARM下采集到图像  然后通过以太网发送   可以的话  还想在用以太网远程控制

没怎么接触ARM   如果要实现上面的功能  我要学什么东西呢

做这个项目的成本高不高   大家给点意见吧!  感激不尽

网友:
我觉得如果是做项目,首先选择自己计较熟悉的芯片,你连ARM都没怎么接触,就想在ARM下采集图象.还是先随便搞块学习板,熟悉一下吧.等你熟悉了,自己就找到答案了.

网友:
arm+linux v4l2,wifi 就可以啊

网友:
网络摄像头。要是静态图像的话就不是网络摄像头了,那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