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时序存在最大时间是NS的问题

楼主(2011-05-18):
时序图 (原文件名:2.JPG)

时序时间说明图 (原文件名:3.JPG)

对于tAA这个时间,最大要求550NS,其他倒无所谓,
SCFI0 |= FN_3;                           // Set DCO operating range
SCFQCTL = 121;                            // (121+1) x 32768 x 2 = 7.99 Mhz
FLL_CTL0 = DCOPLUS + XCAP18PF;            // DCO+ set so freq = xtal x D x N+1
按这样的程序设置,一个周期应该只有0.125MS左右,但是这个TAA,我怎么写都超过了1US????

网友:
这个时间是SCL下降沿到 从器件 应答的最大时间,不是你写的,也不需要你写
tAA告诉你,当你要从 从器件 读取数据时,在给出SCL下降沿后第551ns读取数据是完全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