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悄悄地单击, 打枪地不要! 给帖子里的 C++ 源代码上色!█第二版

楼主(2011-05-18):
第一版 居然得个裤子, 灰常惊喜.

可惜第一版的链接貌似不能用了, 所以, 再接再厉, 变本加厉(原来"变本加厉"的"历"是这样写的啊...)

语法高亮 第二版!!

示例:点击此处查看源代码ourdev_640726LA3NQO.html(文件大小:36K) (新版语法高亮测试.html)

使用方法:
1.点击此处下载模板(就是一个HTML文件) (原文件名:新版语法高亮模板.rar) !请下载下面的更新
2.用编辑器打开, 将代码添加到此处:(为了减小体积, 目前只支持 C/C++)

3.上传

----------------------------------------

网友:
多谢 10 楼;
修改了一处BUG, 具体见 10楼:

楼主:
原理:
模板文件中嵌入了 Javascript:SyntaxHighlighter, 用浏览器打开时调用SyntaxHighlighter.all()将代码实时高亮.

SyntaxHighlighter 主页: http://alexgorbatchev.com/SyntaxHighlighter/

楼主:
要复制代码也很简单: 只要在代码区双击, 就会自动切换成文本模式并全选

优点:
0.漂亮!风骚!显摆!
1.网友如果提交较长的代码时能使帖子不至于太长, 由于不是立即显示,而是一个链接, 可以有效提高页面加载速度, 网友可以有选择性的查看代码
2.有高亮哪些行的功能, 能帮助快速定位源代码

缺点:
1.不能立即显示代码的话对于使用没有标签功能的浏览器的网友来说非常不利啊. 对此, 我们建议: 赶紧升级浏览器...

楼主:
实在是 居家Code, 发帖灌水, 必备模板啊!

网友:
再给你一个惊喜,再COOL.

楼主:
阿莫太给力了, 谢谢置酷!

网友:
出错了...

void LCD_Clear(u8 x,u16 y,u8 len,u16 wid, u16 Color)
{
    u32 n,temp;
    LCD_WR_CMD(0x0050,x);//设置到原点
    LCD_WR_CMD(0x0052,y);

    LCD_WR_CMD(0x0051,x+len-1);//结束列数(0~239)
    LCD_WR_CMD(0x0053,y+wid-1);//结束行数(0~319)
    LCD_WR_CMD(32, 0);
    LCD_WR_CMD(33, 0);

    LCD_WR_REG(34);
    temp=(u32)len*wid;
    for(n=0;n<temp;n++)
        LCD_WR_Data(Color);//显示白色
}

//取绝对值函数
u32 myabs(s32 res)
{
    if(res<0)return -res;
    else return res;
}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出, 还真是个BUG

调了一下可能是 for(n=0;n<temp;n++) 中的小于号解析成了 HTML 中的 左尖括号 而导致的
在代码更新之前只能暂时中间加个空格 for(n=0;n< temp;n++) 即可, 如图

楼主:
最新更新:
修改了代码, 将<pre></pre>标签换成<textarea></textarea>后避免了这个问题.

效果:

楼主:
上面帖子 < p r e > < / p r e > 无法显示出来, 补充一下

网友:
pudn上的代码就是这样显示的,原来这么简单啊

网友:
好东西,谢谢!
能自定义语法么?

网友:
哦,原来如此,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出, 还真是个bug
调了一下可能是 for(n=0;n<temp;n++) 中的小于号解析成了 html 中的 左尖括号 而导致的
在代码更新之前只能暂时中间加个空格 for(n=0;n< temp;n++) 即可

解决神速啊

网友:
这个要感谢!

楼主:
马上人开始多了吧, 那就再顶一下!

网友(2011-08-29):
回复 楼主:

顶啊。。。

网友(2011-11-13):
刚搜了一下找到的,先mark之,过两天发帖用~

网友:
灰常给力,很实用!

网友(2012-01-09):
<pre name="code" class="c">
BOOLEAN fPIDParamRef = TRUE;

static float alfa;
static float Udk_1[TCTOT] ;
static float Ek_1[TCTOT] ;
static float SumE[TCTOT];

void PIDInit(INT8U n)
        {
        Udk_1[n] = 0;
        Ek_1[n]  = 0;
        SumE[n] = 0;
        }

void PIDParamCacu(USERPARAM * up)
        {
        INT32U n;

        for (n=0;n<2;n++)
                {
                UserPIDInfo[n].pidKp = (up->pidKp[n] != 0)?(up->pidKp[n]):(up->pidKp[0]);
                UserPIDInfo[n].pidTi = (up->pidTi[n] != 0)?(up->pidTi[n]):(up->pidTi[0]);
                UserPIDInfo[n].pidTd = (up->pidTd[n] != 0)?(up->pidTd[n]):(up->pidTd[0]);
                }

        for (n=2;n<TCTOT;n++)
                {
                UserPIDInfo[n].pidKp = (up->pidKp[n] != 0)?(up->pidKp[n]):(up->pidKp[2+n%2]);
                UserPIDInfo[n].pidTi = (up->pidTi[n] != 0)?(up->pidTi[n]):(up->pidTi[2+n%2]);
                UserPIDInfo[n].pidTd = (up->pidTd[n] != 0)?(up->pidTd[n]):(up->pidTd[2+n%2]);
                }

        for (n=0;n<TCTOT;n++)
                {
                UserPIDInfo[n].Kp = ((float)UserPIDInfo[n].pidKp)/10;        //单位:秒
                UserPIDInfo[n].Ki = UserPIDInfo[n].Kp * ((float)up->PID_Ts) / ((float)UserPIDInfo[n].pidTi);
                UserPIDInfo[n].Kd = UserPIDInfo[n].Kp * ((float)UserPIDInfo[n].pidTd) / ((float)up->PID_Ts);
                }

        alfa = (float)(up->PID_Tf) / ((float)(1 + up->PID_Tf));
        }

INT32U iabs(INT32S d)
        {
        if (d>=0)
                return (INT32U)d;
        else
                return (INT32U)(-d);
        }
</pre>
<script src="http://read.pudn.com/inc/gg_read2.js"></script>

测试一下

嗯……HTML语言被论坛屏蔽掉了

网友:
论坛肯定要屏蔽HTML,为什么,因为不屏蔽。做论坛的话,我们输入html,会影响论坛的布局了。
我做论坛的时候,记得是这样处理的
可以在内容输入<html>
提交时会验证,自动变成"<"&html&">"这样,或者用阿斯克码来代替掉。

网友:
wo ye jilu xia

网友:
这个,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