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ortoiseSVN

楼主(2011-05-18):
小弟新手上路,现在我这只有TortoiseSVN-1.6.12.20536-win32-svn-1.6.15,我想在自己电脑上做实验!请问怎么才能实现自己在自电脑架个服务器啊?可以用自己电脑的客户端check in check out

楼主:
回复 楼主:

坐等诸位大神帮助!!!

网友:
TortoiseSVN这个是客户端,要去下个服务器:Subversion。网上有说明啊,去查SVN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用不用架服务器,在一个文件夹创建数据库就可以

网友:
需要 apache 。网上资料很多好像。 自己查查。 我只使用过 apache  。  搞的项目文件夹都变色了。

网友:
搜SVN Book,免费SVN官方说明文件,有中文翻译。

直接建立本地数据库,用file://作为URI访问。

网友:
小乌龟右键有个建立版本仓,然后新地方检出项目,地址为刚才建立的仓的路径。
如在E盘检出刚建立的file:///d:/svn/project1/ (前缀可能有误)

网友(2011-07-08):
可以在本地建立数据仓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