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1820语音操作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18):
我的板子需使用ISD1820,但发现有时候只要一上电ISD1820就开始播放声音,有时候又不会,控制这个芯片的逻辑(低电平播放,高电平禁止)用示波器看了没有问题,我是用电平控制,不是沿控制,沿控制的脚有地,不知道为何?希望各位指导指导

楼主:
本人这个问题比较郁闷,昨天晚上弄到10点还没有结论,继续

楼主:
三个小时过去我没有搞定,问厂家说,电源一定没了才能正常复位,我郁闷啊,问他没了是什么概念(因为我测电源掉到0.3V以下都会),他说没了就是0,郁闷ing ,再想想办法

网友(2012-09-12):
大哥呀,有没有语音模块的程序呀!!!!!!!

网友:
大哥,有没有程序呀,上个程序撒?????

网友(2013-04-12):
贴程序分析下

网友(2013-07-07):
这个程序很简单吧。。。

网友:
你是直接用IO口 模拟键盘控制的>?

网友(2014-11-01):
你好请问你这个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用ISD的芯片,不如看看我们的芯片,附上我们的资料,供需要的朋友参考

网友:
电路图贴出来,不然别人怎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