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winavr 环境 如何debug Mikrokopter fightctrl源码?

楼主(2011-05-18):
检查了下好像没有找到.cof文件,

哪位调试成功过(如何设置仿真器等),请赐教,不胜感激。

:)

楼主:
版主在么,请教,如何来调试debug MK 的飞控源码?
没人回答啊:(

楼主:
我用avr studio 软件仿真的时候“Starting Debug”为什么总是灰色的,
哪里设置出问题了?有高手么,求解答

网友:
版主很久没来了。你用的什么仿真器?

楼主:
接上楼

我按照avr studio 中

Debug/Select device and debug platform/
选择
avr simulator /atmega644

这么配置为什么 “Debug starting”是灰色的,不能debug

难道需要第三方的软件仿真器?

网友:
我用的winavr 的programmer notpad编译的

网友:
好像不行,  avr studio  对 winavr 仿真不好,超级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