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M的 多进程操作系统(S3C6410篇) -- SD卡启动/下载/Flash烧录工具 制作

楼主(2011-05-18):
第一步: S3C6410 SD卡启动/下载/Flash烧录工具 制作

SD_Boot目标文件,将该文件写到SD卡倒数0x23FF处,支持32MB~2GB SD卡,无需文件系统支持.

支持功能如下:
1.程序下载直接运行.
2.NorFlash烧录;支持型号:AM29LV160.
3.NandFlash烧录;支持型号:K9F1G08U,K9F2G08U,K9F4G08U,K9F8G08U.

楼主:
图文教程:

楼主:
WinHEX工具软件:

网友:
楼主出的都是精品

楼主:
操作系统中的应用程序(SD卡中):

楼主:
一些应用程序:

网友:
出的都是精品!顺便请教一下,FriendlyARM 里面的那个superboot怎么弄的.

网友:
楼主的贴必顶,强悍哥

网友:
进来膜拜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的都是精品!顺便请教一下,friendlyarm 里面的那个superboot怎么弄的.

这个不太清楚,没有用过superbot.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进来膜拜楼主

楼主:
下一篇会介绍如何使用本帖的 SDboot工具 将 操作系统内核 固化到 目标平台的ROM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中。。。。。手头刚好从朋友那里借个6410玩一下。

楼主:
先统计一下有多少人在使用S3C6410,有兴趣的可以将自己的6410硬件配置描述一下;
我将会按这些硬件配置发布其合适的操作系统固件;

需提供的硬件信息如下:
1.NandFlash型号
2.LCD分辨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期待中。。。。。手头刚好从朋友那里借个6410玩一下。

哪个型号的开发板?

网友:
对楼主的成长经历感兴趣,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楼主这种高度

楼主:
操作系统内核文件在这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5887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uweiele&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我现在正在调试基于单片ddr(64M)的系统,用的是友坚的idea6410的开发板,经过修改,sdboot已经能够引导系统从sd卡启动,但是中途报错“kernel panic: kernel is not in space. Out of memory or no killable processes”. 感觉是sdboot的问题,因为按照友坚提供的支持两片ddr的sdboot,应该是直接烧写到nand flash而不是直接从sd卡启动。可能这个正是友坚实现sd卡引导烧写nand flash的关键所在。现在正纠结在这一块。

不过看了您的帖子,发现似乎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我想要的从sd卡直接烧写到nand flash中,不知道这个winhex能否将文件写到固定的sector而不是字节数,感觉如果能够指定内核,u-boot和文件系统的位置然后用您的方法烧写nand flash应该就可以实现了。

不知道能否将您如何实现您的这个sdboot介绍一下么?如果可能的话能否发给我一份呢,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能加你为好友吗?我也很喜欢硬件编程,你的这个源程序能和我分享一下吗?谢谢了我的邮箱qijian.ckr@163.com 还有很多东西要请教你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工具对跑裸机的真是太好用啦···特崇拜楼主。。。。

反馈一下,我手里板子   K9GAG08U0D
                       4.3"lcd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们,能否贡献你写的SDboot源代码呀?万分感谢啊。方便就发我邮箱cidear@qq.com 谢谢!!

网友:
请问一下  6410用sd卡启动方式,都是读取sd卡后23ff的位置的内容吗?详细讲解一下吧,还有就是这个sdboot怎么制作的,能否教大家一下,我的邮箱qijian.ckr@163.com  谢谢啦!~~牛人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  6410用sd卡启动方式,都是读取sd卡后23ff的位置的内容吗?详细讲解一下吧,还有就是这个sdboot怎么制作的,能否教大家一下,我的邮箱qijian.ckr@163.com  谢谢啦!~~牛人呀!

S3C6410 SD 启动模式原理: 上电后,CPU自动将SD0丛最后0x23FF处,连续8KB数据读到内部SRAM 0x0C000000处执行.

网友(2011-06-29):
回复 楼主:

mini6410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否公开一下这个sdboot的源代码呢?让大家都向您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real6410 version 3.2的板子。
1.  1G Byte 的 MLC型 NandFlash K9G8G08
2.   4.3 “LCD选用 东华影像的 WXCAT43-TG3#001_V1.2带Touch的 LCD,其分辩率为 480*272,支持 24 位的 RGB。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real6410 version 3.2的板子。
1.  1g byte 的 mlc型 nandflash k9g8g08
2.   4.3 “lcd选用 东华影像的 wxcat43-tg3#001_v1.2带touch的 lcd,其分辩率为 480*272,支持 24 位的 rgb。

这个帖子里的S3C6410 BSP可以直接运行在 Real6410上,只要修改一下你的LCD参数就可以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5887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iuweiele&bbs_id=9999

网友(2011-08-01):
请问lz:程序在编译的时候是否需要指定BIN的链接地址(入口地址)?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lz:程序在编译的时候是否需要指定bin的链接地址(入口地址)?谢谢。

哪个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
开始写SD卡的Bootloader,是自己写的裸机代码,用ADS1.2+JLINK可以正常调试S3C2450(直接下载到
内存调试的,编译时需指定入口地址:0x3000_0000),我想把编译生成的BIN(小于8K)文件直接照
LZ上面的方法烧到sd卡(SD卡是:2G以下的,格式:FAT32)里,看看能不能跑起来,刚是试了几次都
跑不起来,6410和2450的SD启动卡的制作流程是一样的,再换张卡试试

网友:
另外疑问:偏移地址18个BLOCK,应该是0x2400(512x18),为什么是0x23ff? 谢谢。

网友:
明白了,地址是从零开始的

网友:
今天反复试了很多次,后来回去检查硬件,发现SDCLK有问题,加了个RC滤波后
SD卡终于可以跑裸机程序了,泪奔~  (参考下面的文章:sd卡时钟问题 时钟卡死
http://yuxu9710108.blog.163.com/blog/static/2375153420106139581060/)
然后又试了下不同链接地址,都可以跑起来。

网友:
楼主,这么多人最关心到的S3C6410_SDBoot.bin 是怎么做的怎么都不讲这对于如是说硬件不一样的开发板来说你说的方法根本不能用,你是怎么做好的S3C6410_SDBoot.bin 思路说说好吗?
1 S3C6410_SDBoot.bin 是裸机程序吗?是在ADS下编译的吗?
2 S3C6410_SDBoot.bin是不是 U-BOOT 生成的?

网友:
我写了个帖子,解释了一下 bl1 是怎么做的。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55573&bbs_page_no=1&bbs_id=1032

网友:
研究下哈

网友(2011-09-09):
回复 网友F:

你好, 我用的FLASH是K9F1G08U0B-P LCD分辨率是320*240的

网友(2011-11-23):
很好的东西,学习学习

网友:
又出新玩意了,学习,学习了。

网友(2012-01-19):
先收藏,慢慢看

网友:
能不能放出sdboot的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