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EP3C16画一块开发板,打算加一个da,请问大家有什么da型号推荐?

楼主(2011-05-18):
具体真不知道用什么, 因为现在有条件,可以自己画一块,顺便熟悉一下四层板的画法,然后学一下,以前只看过一些书,所以想投出来然后调着学习,谢谢了,如果方法不对,还请拍砖指教!以前做过别的一些硬件,现在想学fpga,嘿嘿,本人在校读研一,虚心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嘿嘿what

网友:
DA 是指 DAC嗎 ?
Speed ? MHz or KHz
RESOLUTION ? bit
Range ? Volt

作用是什麼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学习用,没有具体指标,这就不知道怎么找了。。。也不能太随便了吧,就问问

网友:
EP3C16有TQFP的嘛  你干嘛画4层?钱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LZ要学习4层板的画法 。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嘿嘿

网友:
AD7801还可以。 或者SPI接口的也很好。好像电压输出型可以达到1MHz
当然,更高的都是电流型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流型的有哪些啊?而且还要3.3v的,带宽可以大一些,将来想留作DDS,嘿嘿

网友:
大于100MHz

16位以上,就OK

推荐MAX5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