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春风哥。前级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的形式。

楼主(2011-05-18):
如果用开关电源形式做前级。
然后再结合继电器控制变压器输出。
这样是不是可以降低成本和重量和体积呢?
再说如果要自制变压器开关变压器因该比较好绕吧。因为频率高匝数也可以少一点。
以上是不才愚见。
欢迎拍砖。

网友:
哎,AC-DC开关电源不很适合DIY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用开关电源形式做前级。
然后再结合继电器控制变压器输出。
这样是不是可以降低成本和重量和体积呢?
再说如果要自制变压器开关变压器因该比较好绕吧。因为频率高匝数也可以少一点。
以上是不才愚见。
欢迎拍砖。
同样的技术难度,开关电源看可靠性要比线性电源差好几倍。
开关电源纹波和干扰都很大,很难做到普通线性电源的纹波那么低。
现在安捷伦上万的电源依然用工频变压器还是有道理的,咱也不能说安捷伦没能力做开关电源。

网友:
是啊
实验工具的电源 还是线性电源 占据江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用开关电源形式做前级。
然后再结合继电器控制变压器输出。
这样是不是可以降低成本和重量和体积呢?
再说如果要自制变压器开关变压器因该比较好绕吧。因为频率高匝数也可以少一点。
以上是不才愚见。
欢迎拍砖。
同样的技术难度,开关电源看可靠性要比线性电源差好几倍。
开关电源纹波和干扰都很大,很难做到普通线性电源的纹波那么低。
现在安捷伦上万的电源依然用工频变压器还是有道理的,咱也不能说安捷伦没能力做开关电源。

原来如此。谢谢春风哥解答。

网友:
纹波这个东西后级很难消除吧,线性降压部分所谓的母线调整率,会把纹波带到输出

网友:
哎,后级电源的PSRR是干啥的呢??

当安捷伦产品追求绝对精度的时候,当然杜绝一切噪声源了。

不过,在国内做产品,一定参数范围内,还是很容易做好的。

网友:
一般工业用的话,开关电源比较多,作为工具用,我支持春风哥的说法。

网友:
开发开关电源难度比较大,而且业余条件下比较危险,还是传统的变压器靠谱些。

网友(2011-07-29):
回复 网友B:

唉,太深奥了,不懂。。。

网友(2011-10-10):
回复 网友B:
哎,ac-dc开关电源不很适合diy呢。

AC-DC开关电源不是那么简单的,其中地电位有时候还怪怪的;并且开关产生的纹波有些事十分难以消除的,连地线上都有干扰。
工频电源还是简单可靠一些,纹波也好

网友:
电源都是大部分要用插件吧,不知贴片的电阻有没有瓦数高的。。。。。。。。还有电容那么多种类,
都不知道选什么了,什么涤纶,独石,胆电容。。。。。。。。。。。
以前都是用贴片的,电解的,瓷片的也很少用。

网友(2011-11-22):
现在的电源在前面的滤波环节做的很讲究。我在维修的时候,见过一次,电路正常了,就是后面的2只开关管在工作的时候温度不一致,直接换了个滤波模块。就OK了。滤波模块坏了,用表笔是测不出来的。使用滤波模块,可以使电路原理简单,直观。

网友:
开关电源正在淘汰线性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两种类型的电源,是不同的出身,决定了不同的应用,所以没有谁取代谁的说法,各有长短而已,呵呵。

单就纹波一项指标,一个高档的开关电源都要比一个普通的线性电源差上1、2个数量级。所以对纹波指标要求高的一些应用,依然会选用线性电源的。

个人愚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关电源正在淘汰线性电源。。。。。。。。。。

只是因为开关的效率高,而非更干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开关电源能效高,功率可以做到很大,像通信,电脑之类功率大的都用开关电源。
手持设备很多用3.3V电池供电,有时候需要升压,也要追求高效率,也必须需要开关电源。
不过线性电源在试验电源方面有一定优势,不过实际很多实验电源也用开关电源做了,不过里面也是开关前级,后面也是线性的。

网友:
更高功率时用开关电源优势,可靠性上线性变压器高。

网友:
各位的讨论有点意思,请继续.

网友:
请教下春风,能不能反过来呢,前面的用线性,后面的用开关电源,在功率,纹波和体积上做个均衡
现在2-3A有的芯片可以把纹波做的很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教下春风,能不能反过来呢,前面的用线性,后面的用开关电源,在功率,纹波和体积上做个均衡
现在2-3a有的芯片可以把纹波做的很低了

纹波是开关电源引起的,放在后面更是不好滤除了,另外如果做开关的,就直接做AC-DC了,那样比较合适,如果需要高精度和更低纹波,可以在后面再加一级线性调整。

网友:
各位的讨论 让我很受益啊

网友:
安捷伦的直流电源分析仪,价格6万多,开关电源模块结构,纹波噪声4.5mVpp,号称和高端线性电源的纹波噪声一样。

网友:
国外的实验室可能没有国内实验室高端,所以国外的直流分析仪都可以使用开关电源,而国内普通的实验室都不敢用开关电源。

网友:
还是线性稳定性比较好 特别是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