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相机的微距效果,随手搭了驱动  新手练练,多图~慎入

楼主(2011-05-19):
手机的拍照效果严重影响心情,上周一狠心,入了台二手的相机……
机机到手后,迫不及待想试试效果,结果发现送的电池是没电的 ,马上进行充电,不过充电需要12个小时,得找点东西来折腾一下,打发心情

反正是想试试微距效果,决定做个电路。找了半天才发现洞洞板没了…… 其实裸奔的 拆起来更方便,于是马上动手准备

 家逢屋漏连夜雨,小心把装上散热片后,正想动手焊接时,才发现偶的二手白光芯竟然通电半天了也不热……于时又临时改道折腾烙铁

须说是全自动的,还是折腾了半天才拍到能看清楚字 (原文件名:7.jpg)

  拍了近三百张,才挑出十几张能看得清楚一点 偶发现拍得越多,拍出来的效果越好。事实证明,摄影高手都是靠练出来的。从图中清晰的字体中可以看出,貌似偶也快入门了

网友:
另类恐布份子.

楼主:
不错不错,终于有人来坐沙发了

网友:
这个微距虚了
好像跑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偶发现拍得越多,拍出来的效果越好。事实证明,摄影高手都是靠练出来的。
----------------------------------
当然了,熟能生巧

搞了半天,原来搭了个电源!

网友:
那个是步进电机驱动吧

网友:
看的我这个害怕啊

太裸了

网友:
做你的相机很遭罪 ^_^

网友:
这个棚搭得有水平  不过  300张选这么几张  有效率低呀

网友:
建议你再买个二手的三脚架,拍微距必须的

网友:
焊功了得

网友:
步进电机转起来了吗?焊上去挺不容易的

网友:
芯片是打磨过的,二手货

网友:
楼主功力不一般,类似无忌论坛的光头。

网友:
THB6054AH多少钱的? 那里能买到?

网友:
不算微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步进电机转起来了吗?焊上去挺不容易的

偶用洞洞板或者是搭焊都是虎头蛇尾的多,开始时还注意一点,有点框架,焊着焊着就随意了,最后是只求焊上 其实6064A那个在刚焊好时,咋折腾都不动,开始还以为焊错了呢,后来才发现Vref端忘记焊了上拉……最后搭上一个直插件解决
驱动电机没问题。其实还拍了电机转动的视频,图19是用单片机输出脉冲控制电机,做了加减速处理;只是视频的效果比拍照的还差,就不出羞了。

回复 网友B:

对手上的相机来说,够微了。再近,曝光后就只能看到一团光了。 当然,可能是偶还没掌握到窍门

网友:
把长焦距的镜头倒过来装在相机上就可拍摄微距了,只需要一个倒装的连接器即可。

网友:
很裸很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