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大价钱买的jlink插到电脑上显示“可能无法正常运行”然后就一点反映都没有,大虾

楼主(2011-05-19):
而且试了好几台电脑都这样,开始以为固件出问题,其实usb根本没有识别,搞了几天,花了大价钱买的jlnk才用了一个月就坏了,而且真真用的时间才半个月!几天前突然不行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花了多大的价钱,难道是原装的~

网友:
大价钱?重新刷固件就行了

楼主:
帮个忙,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
lZ买的原装的可以找原厂家 可是擅自开封 不保修的哦

网友:
坛子里面搜  jlink固——件

网友:
如果曾经好使,尝试一下刷固件

楼主:
没法刷啊,tst拉高后或者将EARSE拉高我用表测了一下1117的输入为1.5v,输出才0.5v,电压这么低,电路根本没用

楼主:
我的是Jlnk V8 在淘宝上花70元买的。昨天去找他们,他们不睬我,打电话也不接

网友:
恩  70  确实大价钱。。。

还以为原装的呢

网友:
建议用usb口的jtag

楼主:
我的就是usb口de
大家说说什么情况啊,我涮过固件了,美反映,电脑就是不识别

网友:
哪家买的,曝光1下,以后大家都小心

楼主:
淘宝的 开发板之家
淘宝在线,也不回信息,平时很客气的,尤其是买之前。
下面给个网址
http://kfbzj.taobao.com/?asker=wangwang&wwdialog=tbdasale
可见售后服务真差,感觉比力天电子还差。以后大家注意了,遇到这家就绕过去吧

网友:
貌似我也在他家买的,仿真器暂时还能用,就是CD有问题的,其实也没啥用,就是不知道什么买jlink都带CD的。

网友:
我的JLINK V8也出问题了。烧写QT2440的NOR FLASH 竟然不行,昨天还烧写过的。用ULINK 2就能烧写。貌似是代码超过40K就不行,一个小的流水灯代码就可以正常烧写。

楼主:
我的插在电脑上没反应了,jlink指示灯都不亮。他奶奶的,M他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

网友:
70的产品就这样,要好,买原装的吧

楼主:
原装的大概多少钱?再哪里买?

网友:
我在用原装ulink2        比楼主的价钱大点~

网友:
用过一个像蓝色大U盘的JLINK,南京价格高点,98元,能用

网友:
论坛有很多高手有卖jlink啊```
安哥 张洋都可以啊...

楼主:
可以防止固件丢失吗?有的话介绍我一个

网友:
原装的2000吧,70也叫大价钱!

网友:
我晕,一般原装盒淘宝上卖的我个人感觉都差不多,没什么质的区别。淘宝上很多都是做买卖的,他们也不懂啊,所以也没法给你做售后

网友:
我买的是80的,也试过一次灯不亮,联系卖发了个固件过来刷一下就好了.
另一个是早很多的时候买的,芯片都烧了,买了片at91sam7s64装上去,刷好固件又回春了.

如果是电脑USB不能识别的,刷固件也不能解决的话就换个芯片试试吧,
我也试过是JTAG的排线接触不良,DEBUG的时候经常出错,你注意一下吧.

网友:
呵呵,jlink肯定是好的,肯定自己搞坏了!

网友:
楼主真的花大价钱啊。感觉怎么像yuan fu骂街?
几十元的盗版货你怎么能要求那么高?
jlink 冲固件那再普遍不过了。

网友:
65的好好的啊。还是用的最新固件,还有最新的驱动程序。。。。。。和keil联调没出过问题。。。。。。
只是知道jlink的大概原理,如果有一天能自己做出来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