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别人面试有这样一道题/运放高手请进,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2011-05-19):
op (原文件名:op.JPG)

如图中的两个问题,请高手解答分析,并请赐教具体应用场合,多谢!

-----------------------------------------------------------------------------------

网友:
运放输入端画反了吧?

网友: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采用运放做施密特的电路

网友:
滞回比较器,只是Vref=k Vi,列出滞回比较器的方程组,输入阻抗就明了了。倒是没见过这个接法,看不出用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图确实是这样的。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两位高手可不可以详细讲一下,多谢!

网友:
Vx=Vi*R4/(R3+R4)
(Vi-Vx)/R2=(Vx-Vo)/R1

剩下的慢慢算吧。

网友:
输入阻抗Ri = R2//R3 + R4
手机回帖没法给你继续写了,请查 运放 滞回比较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依照图上这么分析,Vin1和Vin2之间的阻抗,是300K,还是100k呢?

网友:
难道没有看到 R1 反馈电阻位置反了么?

网友:
我怎么感觉正负反了,难道我平时用反了?

网友:
问下各位大侠,如果是真的差分电路,阻抗应该怎么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么说应该是出题人画错了吧?

网友:
I1=(10-Uab)/100
I2=(5-Uab)/100
(I1+I2)*100=Uab
解得Uab=5V

网友:
非反向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i1=(10-uab)/100
i2=(5-uab)/100
(i1+i2)*100=uab
解得uab=5v

呵呵 时间久了居然连解方程都忘记了,惭愧...

网友:
第2个问题, 我觉得可以等效为下面的图, 然后就可以求解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运用叠加原理,先假设10V电源为0,再假设5V的为0,最后叠加,为5V

网友:
明显的是差分电路了。滞回比较器是针对比较器的,分正向和反向,好像楼主是说的运放,那就是差分了。

网友:
叠加原理

网友:
好神奇,正反馈几乎没用过,原来可以这样搞。。。

网友:
如果没画反,那就是回滞比较器;
如果是考放大电路,那就是差分放大器,但是输入端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第2个问题, 我觉得可以等效为下面的图, 然后就可以求解了

引用图片

收集到第二种解法,多谢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叠加原理, 多谢另一种思路!

楼主:
叠加原理:对于线性电路,任何一条支路中的电流,都可以看成是由电路中各个电源(电压源或电流源)分别作用时,在此支路中所产生的电流的代数和。   处理办法:电路中只有一个电源单独作用,就是假设将其余电源均除去(将各个理想电压源短接,即其电动势为零;将各个理想电流源开路,即其电流为零),但是它们的内阻(如果给出的话)仍应计及

楼主:
19L高手,多谢!!

网友:
奇怪,我怎么看不到图?

楼主:
回复 网友K:
奇怪,我怎么看不到图?
----------------------------------------------------------------------

见到您老人家真是开心!

可能是服务器问题吧,我尝试重新上传也不可以的。【我这边也看不到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依照图上这么分析,vin1和vin2之间的阻抗,是300k,还是100k呢?

我还是不明白,同问。

网友(2011-08-08):
19楼的回答很好,没错是差动比例电路,但我算了算就是那个Vref不是直接相加的,看是否对……

网友:
第二题直接用弥尔曼定理,一步就把答案求出来了
Ua =(10/100 +5/100) /(1/100 +1/100 +1/100) =5 V

网友:
好奇怪的画法,Vi是同一点吗?为何不直接连上,如果不是同一点,这不是个线性放大电路吧?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