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基准源

楼主(2011-05-19):
小弟现在需要一个精准5v输出,现在可选方案一是买设备,但是太贵,申请困难,另外就是自己做,我查了一下一些基准芯片资料,我的疑问就是我需要的驱动电流比较大,达到几百个毫安,在电流变化过程中,电压要一直恒定不变,不知道怎么设计这个电路,望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
>> 在电流变化过程中,电压要一直恒定不变

不变很难做到, 但变化数uV至数十uV则十分容易。加上一个运放及电流输出电路便可。

仿真一使用 LM324, 仿真二使用失调电压更小的运放。V1代表基准芯片,负载 LOAD 由5mA至1000mA。

网友:
LS正解,基准IC+运放+缓冲足以。如果要求严格可以适当加入正反馈,补偿电流引起的压降

网友:
精密基准加精密运放加扩流电路。
必要时加恒温。

网友:
请问一楼用的是什么软件?看上去挺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免费的 LTSpice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Mark  基准电压源

网友:
呵呵,先顶下下啊。。。。

网友(2011-07-22):
为什么不用TL431加三极管扩流呢。

网友(2011-09-16):
偏差uv还可以做到,再小就难了。

网友(2013-02-21):
要多准?是要精确5V还是稳定要5V1不变?
指标不说没有办法。要求不高用78H05

网友:
买拆机的基准源就可以了啊 不超过10元

实测5.0001V(万用表测)

不过电流不一定能满足你

网友(2014-04-19):
到底要多精准呢?好品牌的开关电源稳定度就很高,而且小范围可调,将其调到5.000V,电流N个安培都没问题。就是纹波大点儿:50~80mv。后面再用DC/DC可以减小纹波,电流也能1A以上。再不行,还可以用消纹波电路...反正只是做一台,当设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