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11-05-19):
这是我最近画的一块24V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两路H桥,希望高手们帮我看看是否有错误!(用在载人的两轮平衡车上面的)

网友:
呵呵,我第一个来下载

网友:
这是我们论坛的一个相似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86935&bbs_page_no=2&bbs_id=9999

楼主:
我昨天做的板子!  贴图给大家瞧瞧!!  很丑!别拍砖

网友(2012-06-26):
楼主能把原理图发到我邮箱么?最近急需电机驱动电路~想看看作为参考。谢谢了814135207@qq。com

网友(2012-08-02):
学习之  准备做自己的驱动

网友:
感觉不错,LZ这个是多大功率的啊

网友(2013-07-21):
你好,能不能把电路图分享一下啊

网友(2014-12-03):
楼主的这个驱动电路用的怎么样?

网友:
什么时候也能自己做硬件啊!
只有看看的份。

网友A:
啥文件呀?
里面的都打不开啊~~~~~~~~~~~~~

网友:
我前几天也做了一个用的逻辑是cd但是电源这块有问题啊大信号与小信号

网友(2016-05-08):
适合于多大功率的电机,启动电流限制在多少?

网友:
永磁24v有刷直流电机,功率是多少?这种电机反峰电压很高,没有比较完善的控制,器件损坏率很高.......

网友(2016-07-29):
引用 网友A:
啥文件呀?
里面的都打不开啊~~~~~~~~~~~~~

我帮LZ转一个pdf

网友:
非常感谢~~~~~~~~~~~~~~
就是感觉有点复杂

网友(2017-03-22):
标记一下!

网友(2018-05-23):
非常感谢无私奉献哦!

网友(2019-11-03):
这种驱动逻辑对不对?有个下桥臂一直导通,另外一个PWM,上桥臂关短,下桥臂导通,这样一个PWM周期内就会有两个下桥臂同时导通,这个会造成母线电压提升,电机在低频段工作时,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