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G45 的仿真设置

楼主(2011-05-19):
使用 Keil ARM 4.12 开发环境,怎么用 ULINK2 对 AT91SAM9G45 进行仿真呢?
最希望实现 keil 直接把编译生成的.bin文件烧写到 DDR2 SDRAM 中,然后运行调试;
退而求其次,如果能实现  keil 把编译生成的.bin文件烧写到 Nand Flash 中,然后手动复位,从 Nand Flash引导运行来调试也可以。但是不会设置,找了一些资料,都是烧写到 AT45系列的DataFlash中的设置方法。

主要是这两个地方不会设置。似乎 Keil ARM 4.12 中就没有适合 AT91SAM9G45 的选择。

网友:
想往NAND FLASH 里烧写的话,可以试试ARMEL自己的 SAM-BA软件,
只要你有DEBUG串口就可以通过串口往NAND FLASH里面烧写

我的9261用的是KEIL_JLINK 现在都是在跑官方例程熟悉架构,
就这几天的观察看,就9261而言
在内部SRAM仿真和在外部SDRAM仿真的程序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KEIL在进行程序下载之前对你硬件的一些配置
最典型的就是 如果在SDRAM仿真,KEIL会先把你的SDRAM初始化一下
要不然你的程序下不进去。
这个配置文件在官方例程里是一些 .ini文件

最近的体会,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先!

ARMEL自己的SAM-BA软件是可以烧写NAND FLASH等等。
我想知道的是,ULINK2能不能烧写NAND FLASH然后让芯片从NAND FLASH中启动呢?
或者,ULINK2能不能直接把程序烧写到芯片外部 DRAM 中,然后从 DRAM 中运行呢?

这个.ini文件是不是在debug选项里面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想从NAND FLASH启动并不是把你程序生成的 .bin文件烧进去就可以了的
想从NAND FLASH启动,那你NAND FLASH的前4KB里面要有个 BOOT的,
用来初始化你的硬件配置,搬运你NAND FLASH里的程序到SDRAM里
然后才能REMAP到SDRAM里 在SDRAM里执行的
NAND FLASH里不能执行代码的

ULINK2我没用过,但烧到外部SDRAM中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要有相应的初始化文件,
你可以起ATMEL的官网里面去下载例程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