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平衡仪能不能用在四轴上?

楼主(2011-05-19):
要是可以的话就不怕陀螺的漂移什么的了。

网友:
飞起来像一块丢在地上的砖头一样稳,那飞行还有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哦,,如果能用就好了,因为KK不能自动平衡,有点烦

楼主:
大胡子兄,每个人的需求不同而已,要是追求技术、乐趣,可以把飞控去掉,直接手控,那岂不是相当high,呵呵。

楼主:
好,可以尝试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胡子兄,每个人的需求不同而已,要是追求技术、乐趣,可以把飞控去掉,直接手控,那岂不是相当high,呵呵。

我自己有体会,当飞飘飘机熟悉了觉得他太慢,太稳,完全没有意思。
我这边一个模友新手就上平衡仪,最后觉得模型没意思,退模了。

那些高科技尽量少用,它的作用就是减少模型的乐趣。

当然陀螺和尾舵机还是要好。不然人根本控制不了飞机。

网友:
大胡子兄,记住了,请不要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去帮别人考虑问题,因为:你不是别人。。。

楼主:
我认为四轴跟固定翼不一样,固定翼不加平衡仪照样飞得很好,可以玩特技增加乐趣。而四轴呢,必须加平衡仪,既然要加,何不加个好的呢(在增加很多成本的前提下)。呵呵,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胡子兄,记住了,请不要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去帮别人考虑问题,因为:你不是别人。。。

兄弟此话怎么讲?

我发表意见我不以我自己的思维方式的观察去帮别人考虑问题,难道我以别人的思维方式考虑?
我怎么会有别人的思维方式?
我以别人的思维方式考虑之后出来的莫非要与楼主的话一样?
还是我想说的吗?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不能夺走我说话的权利吧。。。

话难听点,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对不住了。见谅!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四轴跟固定翼不一样,固定翼不加平衡仪照样飞得很好,可以玩特技增加乐趣。而四轴呢,必须加平衡仪,既然要加,何不加个好的呢(在增加很多成本的前提下)。呵呵,仅供参考

我说的退模的那个朋友是飞450的。不是固定翼。

网友:
紅外平衡儀就是跟FMA Co-Piolot一樣的東西
http://www.bigboystoys.theshoppe.com/Online%20Store%20Accessories%20FMA%20Co%20Pilot%20CPD4.htm

這東西還不便宜呢?如果能找到山寨板的另當別論。
小弟早期用過這東西,使用上有幾個問題
1.這東西需要起飛前初始化
2.這東西的增益要調好需要花點功夫
3.受到附近建築物影響很大,最好在開闊地飛行

不過聽說有新的型號出現,不知道功能有沒有改善。
考慮到2.的問題,不知道你能不能手動起飛,不然的話可能還沒調整好就摔機了。
我再飛場看過裝兩顆GSW的廉價陀螺一樣飛得嚇嚇叫的,可能用陀螺還比較廉價一點...XD

供您參考

楼主:
在模型三国里thl315做了个红外平衡仪,价格在百元左右。另外,考虑用红外,主要是它漂移小,陀螺漂移让人很郁闷啊。。

网友:
其实在早些年油直用的机械陀螺的年代,想悬停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才叫真的练手,后来有了电子陀螺先进了一点,但推_油门和收油门的时候还是会有机体旋转的现象出现,需要在遥控器上设置跟随量以保证加油门和减油门机体不旋转,但也还是需要小量修正的,现在用的锁尾陀螺基本上少了一个通道需要修正了。你看ra drone已经完全定点悬停了几乎不需要任何修正即可悬停,好处就是随便你是什么人都可以马上上手,就像玩具一样,现在模型这么少人玩还不是因为上手难么,所以才有了各种飞控,像玩具一样先普及了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大胡子兄,每个人的需求不同而已,要是追求技术、乐趣,可以把飞控去掉,直接手控,那岂不是相当high,呵呵。
我自己有体会,当飞飘飘机熟悉了觉得他太慢,太稳,完全没有意思。
我这边一个模友新手就上平衡仪,最后觉得模型没意思,退模了。
那些高科技尽量少用,它的作用就是减少模型的乐趣。
当然陀螺和尾舵机还是要好。不然人根本控制不了飞机。

说的一点都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