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给出的欧拉角,俯仰和翻滚都能由加速度修正(捷联耦合),偏航怎么修正?

楼主(2011-05-19):
如题, 偏航的中立点怎么修正呢?

网友:
GPS?磁罗盘?外界空速?

虽然弄过一段时间激光惯导不做算法不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MK的是咋修正的,很纳闷ing

楼主:
很多飞控只有陀螺和加速度啊~~没有GPS的

网友:
ST的有L3G4200D,三轴数字陀螺仪.技术支持QQ:1433511556

网友:
只能引入另外的修正源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打算用磁阻做

网友(2011-08-24):
回复 网友B:
请问
用磁阻做 有什么进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