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将结束,遇到一问题,不能连接到仿真器

楼主(2011-05-19):
毕设将结束,遇到一问题,不能连接到仿真器,本人设计了一块DSP 2812,在连接仿真器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有一些提示,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下,很急~

提示如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41
Fatal Error during: OCS,
Device driver: Problem with the Emulation Controller.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楼主:
补充一下,本人使用的是CCS4 用泰瑞的试验箱的时候是正常的,也就是说仿真器没问题,希望谁能提示下可能导致上面这些错误的原因,我好友方向去检查

网友:
1、检查硬件连接;确保各电压正常
2、换个USB口,更新驱动,

我板子上的问题,希望有参考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我去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 驱动也重新装了下 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
CCS4 就是毛病多,用CCS3.3啥问题没有,换到4,就连不上仿真器~看看你板子上有没有磁珠,电感等连接2个地的东西,有了全部换O欧电阻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板子上有两个电感,我短路下看看~

楼主:
还是不行啊  我的老天啊 急的哟  调了两三天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决定安装3.3看看到底是仿真设置原因还是 我的硬件原因

网友:
估计你板子的芯片挂了

网友:
我也在用DSP做毕设,只不过用的是2407。LZ的做的板子是第一次用吗,第一次用的话还是要更多的怀疑硬件问题。检查下仿真器的几根线都跟芯片连好了没,用万用表测下仿真器排针和芯片对应引脚是不是通的,芯片有可能虚焊的。再看看时钟引脚起振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 板子是第一次用  我也怀疑是硬件上 可能虚焊了 今天把DSP重新焊下 目前怀疑是焊锡膏弄的太多了 没洗赶干劲 今天再试下~

楼主:
??????????·????·???í?? ?????ó????°??????????????í JTAG (原文件名:JTAG.jpg)

楼主:
上图为我的JTAG 应该是没错的

楼主:
POWER (原文件名:POWER.jpg)

楼主:
这是TI的专用供电芯片 上电顺序也是没错的 错误的提示很简单也很直观就是说JTAG 没连上去 JTAG管脚查了下 跟DSP是导通的

楼主:
现在我很想知道 2812还有什么因素可能会影响JTAG的连接 说实话 我现在还在怀疑是自己的DSP没焊好

网友:
1 检查仿真器的驱动,连连其他确认好用的板子 比如开发板什么的 看看能不能连上,排除仿真器
2 用其他版本的看看能不能连上
3 检查硬件供电 复位信号 时钟电路等

网友:
我调第一块板子的时候也遇到很多过很多连不上仿真器情况,总结一下,有几种情况,楼主试试看:
1.JTAG和DSP连接电路的问题,仔细检查对照下别人的电路连接是否有异
2.仿真器坏了
3.CCS崩盘,CCS3.3+升级补丁相对稳定些
4.需要配置gel文件及仿真器相关驱动文件

如果以上一一排查依然不好使,最后一招,重装电脑!

第一次在ourdev帮人,试试看

网友(2013-06-03):
怎么解决的没说啊

网友:
看看复位引脚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