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用合泰HT46R22-SOP24写的一个程序,编译时不报错,但不能下载到合泰烧写器中,请那

楼主(2011-05-19):
/*------------------------------------
  Mask Option;
---------------------------------------
sysvolt:      5v
SysFreq:       4m
Package:       24-sop
wake-up  pa0-7:  none-wake-up
Pull-high  pa0-7:   pull-high
Pull-high  pb0-7:   pull-high
Pull-high  pd0-7:   pull-high
WDT clock source:  WDTOSC(12kh)
WDT :  enable
clr wdt;    one
LVR:   disable
LVR voltage:   3.8v
pwm:  disable
OSC mode:     rc
INTO trigger edge:disable

--------------------------------------*/
//------------------------------------------------------
//Product:                ksq0001
//Designer:                 likangfei
//Date:                        2011-05-15
//------------------------------------------------------

#include <ht46r22.h>

#pragma vector TmrInt @0x8

#define        WaterB            _pa0
#define        WaterH            _pa1
#define        WaterM            _pa2
#define        WaterL            _pa3

#define        WaterIn        _pb0
#define        WaterIn1 _pb1
#define        Ledstb         _pb2
#define        Ledda         _pb4
#define        Ledclk         _pb3
#define        Jdq1         _pb5
#define        Jdq2         _pb6
#define MaDa    _pb7

#define         Leda  _pd0

#define        _pbc0   _15_0
#define        _pbc1   _15_1
#define        _pbc2   _15_2
#define        _pbc3   _15_3
#define        _pbc4   _15_4
#define        _pbc5   _15_5
#define        _pbc6   _15_6
#define        _pbc7   _15_7

#define        _pac0   _13_0
#define        _pac1   _13_1
#define        _pac2   _13_2
#define        _pac3   _13_3
#define        _pac4   _13_4
#define        _pac6   _13_6
#define        _pac5   _13_5
#define        _pac7   _13_7

#define        _pdc0   _19_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uchar        KeyBuf            @0x40;
uchar        DispBuf1        @0x41;
uchar        DispBuf2        @0x42;
uchar   LedBuf      @0x44;
//uchar   IrBuf       @0x45;
uchar   Time        @0x46;

//#define        Key1        _40_0
//#define        Key2        _40_1
//#define        Key3        _40_2
#define Leda1   _44_0

uchar         TmrCnt;
//uchar        KeyCnt;
//uchar        BeepCnt;
uchar        ErrCnt;
uchar        r1;
uchar        Adcnt;
uchar        Adavr;
uchar        Adavr1;
uchar        Temp,Temp1,Temp2;
uchar         Cnt1,Cnt2;
uchar        TooHighCnt;
uchar   Leddata;
uchar   L1,L2,L3,L4,L5,L6,L7,L8,L9;
uchar   a,b,k,j,z,reg1,reg2;
uchar   hrl,hrh;
uchar   BeepTimes;
uchar   Time1;
//uchar   IrbitBuf;

unsigned long Adsum;

bit                Flag2ms,Flag2ms1;
bit                KeyValid;
bit                PowerFlag,EnBeep;
bit                Flag05s,Flag05s1,Flag05s2,Flag05s3,Flag05s4;
bit     Buf,TempFlag;
//bit     Irbit,y,x;
bit     Key1Flag,Key1Flag1;
bit     Key2Flag,Key2Flag1;
bit     work,k2,TooHigh;
bit     Error,TimeF1;
bit     ErrorCode,k4,k5,k6;
//bit     IrFlag,yingdaoFlag;

void         TmrInt();                                                         // timer/event 0
//void        KeyProcess();
//void        Keycan();
void        TimeCreate();
void        AdSub();
void        GetTemperature();
void        BeepControl();
void        ErrorDetect();
void        Seg2Port(uchar dbuf);
void    Led();
void    Display();
void    Display1();
void    Led1();
//void    Ircontrol();
void    Led3();
void    baowen();
void    Led2();
//void    dingshi();
void    baojing();
void    ErrorDetect();
void   red_pa();

const unsigned char  LEDTAB1[12]=
        {
        0xE0,        // 0
        0x00,        // 1
        0xD0,        // 2
        0x90,        // 3
        0x30,        // 4
        0xB0,        // 5
        0xF0,        // 6
        0x00,        // 7
        0xF0,        // 8
        0xB0,        // 9
        0xF0,        // E
        0x00,   // OFF
        };
const unsigned char  LEDTAB2[12]=
        {
        0x0F,        // 0
        0x03,        // 1
        0x0A,        // 2
        0x0B,        // 3
        0x03,        // 4
        0x09,        // 5
        0x09,        // 6
        0x0B,        // 7
        0x0B,        // 8
    0x0B,   // 9
        0x08,        // E
        0x00,   // OFF
        };
const unsigned char  LEDTAB3[9]=
{
      0xC0,
          0xC1,
      0xC2,
          0xC3,
      0xC4,
          0xC5,
      0xC6,
      0xC8,
      0xCA,
};
const unsigned char  LEDTAB4[3]=
{
      0x08,
      0x04,
      0x02,

};

const unsigned char  TempTAB2[191]=
{
                  0,//        165.6061        021
                  1,//        157.2916        022
                  2,//        149.4431        023
                  3,//        142.0318        024
                  3,//                        025
                  4,//        135.0309        026
                  5,//        128.4156        027
                  6,//        122.1623        028
                  7,//        116.2494        029
                  7,//                        030
                  8,//        110.6564        031
                  9,//        105.3643        032
                 10,//        100.3553        033
                 10,//                        034
                 11,//        95.6128         035
                 12,//        91.121          036
                 12,//                        037
                 13,//        86.8654         038
                 14,//        82.8323         039
                 14,//                        040
                 15,//        79.009          041
                 16,//        75.3833         042
                 16,//                        043
                 17,//        71.9441         044
                 17,//                        045
                 18,//        68.6807         046
                 18,//                        047
                 19,//        65.5832         048
                 20,//        62.6424         049
                 20,//                        050
                 21,//        59.8495         051
                 21,//                        052
                 22,//        57.1963         053
                 22,//                        054
                 23,//        54.675          055
                 23,//                        056
                 24,//        52.2786         057
                 25,//                        058
                 25,//        50              059
                 25,//                        060
                 26,//        47.833          061
                 26,//                        062
                 27,//        45.7714         063
                 27,//                        064
                 28,//        43.8097         065
                 28,//                        066
                 29,//        41.9425         067
                 29,//                        068
                 30,//                        069
                 30,//        40.1647         070
                 30,//                        071
                 31,//        38.4716         072
                 31,//                        073
                 32,//        36.8589         074
                 32,//                        075
                 33,//        35.3221         076
                 33,//                        077
                 33,//                        078
                 34,//        33.8575         079
                 34,//                        080
                 35,//        32.4612         081
                 35,//                        082
                 36,//        31.1297         083
                 36,//                        084
                 36,//                        085
                 37,//        29.8597         086
                 37,//                        087
                 38,//        28.6481         088
                 38,//                        089
                 39,//        27.4918         090
                 39,//                        091
                 39,//                        092
                 40,//        26.3881         093
                 40,//                        094
                 41,//        25.3344         095
                 41,//                        096
                 41,//                        097
                 42,//        24.3281         098
                 42,//                        099
                 43,//        23.3669         100
                 43,//                        101
                 43,//                        102
                 44,//        22.4485         103
                 44,//                        104
                 45,//        21.5708         105
                 45,//                        106
                 46,//        20.7319         107
                 46,//                        108
                 46,//                        109
                 47,//        19.9298         110
                 47,//                        111
                 48,//        19.1627         112
                 48,//                        113
                 48,//                        114
                 49,//        18.4289         115
                 49,//                        116
                 50,//        17.7269         117
                 50,//                        118
                 50,//                        119
                 51,//        17.0551         120
                 51,//                        121
                 52,//        16.412          122
                 52,//                        123
                 52,//                        124
                 53,//        15.7964         125
                 53,//                        126
                 54,//        15.2069         127
                 54,//                        128
                 54,//                        129
                 55,//        14.6422         130
                 55,//                        131
                 56,//        14.1013         132
                 56,//                        133
                 57,//        13.583          134
                 57,//                        135
                 57,//                        136
                 58,//        13.0862         137
                 58,//                        138
                 59,//        12.61           139
                 59,//                        140
                 60,//        12.1534         141
                 60,//                        142
                 60,//                        143
                 61,//        11.7155         144
                 61,//                        145
                 62,//        11.2956         146
                 62,//                        147
                 63,//        10.8926         148
                 63,//                        149
                 63,//                        150
                 64,//        10.506          151
                 64,//                        152
                 65,//        10.1349         153
                 65,//                        154
                 66,//        9.7786          155
                 66,//                        156
                 67,//        9.4366          157
                 67,//                        158
                 68,//        9.1081          159
                 68,//                        160
                 69,//        8.7926          161
                 69,//                        162
                 70,//        8.4895          163
                 70,//                        164
                 70,//                        165
                 71,//        8.1983          166
                 71,//                        167
                 72,//        7.9184          168
                 72,//                        169
                 73,//        7.6494          170
                 74,//        7.3907          171
                 74,//                        172
                 75,//        7.142           173
                 75,//                        174
                 76,//        6.9028          175
                 76,//                        176
                 77,//        6.6727          177
                 77,//                        178
                 78,//        6.4513          179
                 78,//                        180
                 79,//        6.2382          181
                 79,//                        182
                 80,//        6.0332          183
                 81,//        5.8359          184
                 81,//                        185
                 82,//        5.6458          186
                 82,//                        187
                 83,//        5.4629          188
                 84,//        5.2866          189
                 84,//                        190
                 85,//        5.1169          191
                 86,//        4.9533          192
                 86,//                        193
                 87,//        4.7958          194
                 88,//        4.6439          195
                 88,//                        196
                 89,//        4.4975          197
                 90,//        4.3564          198
                 90,//                        199
                 91,//        4.2203          200
                 92,//        4.0891          201
                 92,//                        202
                 93,//        3.9625          203
                 94,//        3.8404          204
                 95,//        3.7226          205
                 96,//        3.6089          206
                 96,//                        207
                 97,//        3.4992          208
                 98,//        3.3932          209
                 99,//        3.291           210
                100//        3.1923          211
};

//---------------------------------------------
void main()
{
                _emi=0;                                         //(1,2)
                _eti=0;

                _pac=0b00001111;
                _pbc=0b00000011;
                _pdc=0;

        _pa=0b00001111;
                _pb=0b00000011;
                _pd=0;

                _eadi=0;
                _eei=0;

                //-------------ramClear-------------------      //(3)

                for (_mp=0x40;_mp!=0x80;_mp++){_iar=0;};

                //BeepCnt=0;                                      //(4)
                _acsr=0;
                _adcr=0b00001000;
            _adcr=0b00001001;
                _tmrc=0x92;              //0x1001 0010   sys/4,time0
                _tmr=0x05;

                _eti=1;
                _emi=1;

                _pbc0=1;
                _pbc1=1;
                _pac0=1;
                _pac1=1;
                _pac2=1;
                _pac3=1;
                _pac4=1;
                _pac5=1;
                _pac6=1;
                _pac7=1;                            //io  in

                Adcnt=255;
                ErrCnt=16;
                Leddata=0;
        Jdq1=0;
        Jdq2=0;
        a=0;
        //Irbit=x=1;
        //y=0;
        b=0;
        k=0;
        L7=0xF0;
        Temp1=75;
        ErrorCode=0;
        //IrFlag=0;
while(1){                                              //(5)
                        _clrwdt();
                        if(Flag2ms)
                                {Flag2ms=0;
                 //Keycan();
                                 Led();
                 //KeyProcess();
                         //BeepControl();
                 //Ircontrol();
                 GetTemperature();
                 AdSub();
                 TimeCreate();
                 Led2();
                 //dingshi();
                 Led3();
                 baowen();
                 baojing();
                 ErrorDetect();
                 red_pa();
                            }
         }
}

//------------------------------------------------------
void  Display1()
{  uchar i;
   for(i=0;i<8;i++)
   {
      Ledclk=0;
      if(Leda1)
        {Ledda=1;}
       else{Ledda=0;}
       LedBuf>>=1;
       Ledclk=1;
       _delay(1);
   }
}
//------------------------------------------------------
void Display()
{
        Ledclk=1;
        _delay(1);
        Ledstb=1;
        _delay(1);
        Ledstb=0;
        _delay(1);
           Display1();
}
//------------------------------------------------------
void Led()
{
      Led1();
      LedBuf=0b01000100;
        Display();
       if(Leddata>=9){Leddata=0;}
       LedBuf=LEDTAB3[Leddata];
       Display();
    switch(Leddata)
       {
        case 0: LedBuf=L1;break;
        case 1: LedBuf=L2;break;
        case 2: LedBuf=L3;break;
        case 3: LedBuf=L4;break;
        case 4: LedBuf=L5;break;
        case 5: LedBuf=L6;break;
        case 6: LedBuf=L7;break;
        case 7: LedBuf=L8;break;
        case 8: LedBuf=L9;break;
       }
       Display1();
        LedBuf=0b00000010;
        Display();
        if(work==0){LedBuf=0b10000011;}
        else {LedBuf=0b10001011;}
        Display();
        Leddata++;
        Ledstb=1;
}

/* /------------------------------------------------------BeepCtl
void        BeepControl()
{
        if (BeepCnt||k6){BeepCnt--;EnBeep=1;}
        else {EnBeep=0;}
        if(Flag05s4)
        {
        Flag05s4=0;
        if(BeepTimes){BeepTimes--;k6=!k6;}
     else
      {k6=0;}
        }

}      */
//----------------------------------------------------
void         TmrInt()

{
  /* if(Irin)
   {Irbit=1;}
   else{Irbit=0;}

   if(Irbit)
   {IrbitBuf++;}
   else
   {IrbitBuf=0;}

   if(IrbitBuf>=50)
   {yingdaoFlag=1;}

  if(x==1&&Irbit==0&&yingdaoFlag)
    { x=0;
     if(y==0){y=1;b=0;}
     else
       {
        b++;
        if(b>5&&b<13)
          {
            if(a<4){IrBuf|=0x01;}else {IrBuf&=0xfe;}IrBuf<<=1;
          }
        a=0;
        if(b>=12)
                 {
                         y=0;
                  if(IrBuf)
                     {IrFlag=1;}
                  else
                    {IrFlag=0;}
                     yingdaoFlag=0;
                 }
       }
    }
  else
{if(Irbit)
    {x=1;}
  else
    {x=0;}
  if(y==1&&x==1)
    {a++;}
}

                if(EnBeep){Buzzer=!Buzzer;}
                else {Buzzer=0;}*/
                TmrCnt++;

    if(++TmrCnt>=8){TmrCnt=0;Flag2ms=1;Flag2ms1=1;}          //250us*8=2000(2msok)
}
//------------------------------------------------------Keycan
  /*void        Keycan()
{
   if(IrFlag==0)
   {  KeyBuf=0;
                _pac0=1;_pac2=1;_pac3=1;
                _pa0=1;_pa2=1;_pa3=1;
                _delay(10);
                if(!_pa0){Key2=1;}
                if(!_pa3){Key3=1;}
                if(!_pa2){Key1=1;}
                _pac0=0;_pac2=0;_pac3=0;}
}  */
//------------------------------------------------------Keyprocess

/*  void KeyProcess()

{        if (KeyBuf==0)
          {  KeyValid=0;
             KeyCnt=10;
          }
        else
                {
                if (KeyCnt!=0){KeyCnt--;}
                 else if(KeyValid==0)
                         {
                         KeyValid=1;
                        if(Key3&&ErrorCode==0)                                        //PowerOff
                                { Rly=!Rly;
                                   Buf=!Buf;
                                 work=!work;
                                BeepCnt=100;
                                Time=0;
                                k2=0;
                                Key2Flag=0;
                                reg1=0;
                                reg2=0;
                                k5=0;
                                IrFlag=0;
                                }
                        if(Key1&&Buf)                                    //Inc
                      {
                if(Key1Flag==0){Key1Flag=1;}
                  else
                    {
                            if(Temp1<30||Temp1>=75){Temp1=30;}
                      else
                       {Temp1+=5;}
                    }
                 k2=0;
                 Key1Flag1=1;
                 BeepCnt=100;
                if(reg1==0){Temp2=Temp1;}
                  reg1=8;
                  IrFlag=0;
                        }
                        if(Key2&&Buf)                                    //dec
                                {
                  if(Key2Flag==0){Key2Flag=1;}
                 else
                   {
                  if(Time>=24){Time=0;}
                  else {Time+=1;}

                   }
                 Key2Flag1=1;
                             BeepCnt=100;
                             if(reg2==0){Time1=Time;}
                              reg2=8;
                              IrFlag=0;
                                }
                         }
                }
}  */

//------------------------------------------------------Timecreate
void TimeCreate()
{
//if(BeepCnt){BeepCnt--;}
if(++Cnt1==0)
  {
        Flag05s=1;
        Flag05s1=1;
        Flag05s2=1;
        Flag05s3=1;
        Flag05s4=1;
   }
}
//------------------------------------------------------
/*void Ircontrol()
{

  if(IrBuf&&IrFlag)
  {
    if(IrBuf==0x08)
      {Key3=1;}
    if(IrBuf==0x04)
    {Key2=1;}
    if(IrBuf==0x10)
      {Key1=1;}
  IrBuf=0;
  }

}  */
//-----------------------------------------             A/Dsub
void AdSub()
{  _adcr=0b00001000;
        _start=0;_delay(2);_start=1;_delay(2);_start=0;
        while(_eocb){;}
        Adsum=Adsum+_adrh;
        if(++Adcnt>=64){Adcnt=0;Adavr=Adsum/64;Adsum=0;}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adcr=0b00001001;
        _start=0;_delay(2);_start=1;_delay(2);_start=0;
        while(_eocb){;}
        Adsum=Adsum+_adrh;
        if(++Adcnt>=64){Adcnt=0;Adavr1=Adsum/64;Adsum=0;}

}
//------------------------------------------------------A/D
void GetTemperature()
{
      if(Adavr>=16&&Adavr<206&&Flag05s==1&&reg1==0&&reg2==0&&Adavr1>=16&&Adavr<206)
                {
                Flag05s=0;
                Temp=TempTAB2[Adavr-16];
                DispBuf1=Temp/10;
        DispBuf2=Temp%10;
                //Key1Flag=0;
                //Key1Flag1=1;
                //Key2Flag1=1;
                }
        else if(Adavr>206&&Adavr1>=16&&Adavr<206)
           {
            Flag05s=1;
                DispBuf1=DispBuf2=11;

                   }
        else if(Adavr1>206&&Adavr>=16&&Adavr<206)
           {
            Flag05s=1;
                DispBuf1=DispBuf2=11;

                   }
                   return;
}
//------------------------------------------------------xianshi
void   Led1()
{
  if(Buf&&k2==0&&ErrorCode==0)
      {
          L1=LEDTAB1[DispBuf1];
          L2=LEDTAB2[DispBuf1];
          L3=LEDTAB1[DispBuf2];
          L4=LEDTAB2[DispBuf2];
      if(TempFlag)
          {
          if(reg2){L5=0x30;L6=0x08;}
          else {L5=0x20;L6=0x09;}
          L8=LEDTAB4[k];
          if(Flag05s2&&k<3){k++;}
          if(k>=3){k=0;}
          if(Flag05s2)
           {
            L7>>=1;
            if(++z==8){z=0;L7=0xF0;}
            Flag05s2=0;
           }
          L9=0x01;
          }
      else
         {if(reg1==0&&reg2==0)
           {L5=0x00;
           L6=0x03;
           L7=0x00;
           L8=0x00;
           L9=0x01;}
           if(Key2Flag)
           {
           L5=0x10;
           L6=0x00;
           }
         }
       }
}

//------------------------------------------------------flash
void Led2()
{
  if(reg1&&Flag05s1==1&&k5==0)
     { Flag05s1=0;
       if(reg2==0)
        {
        if(reg1<6){Key1Flag1=!Key1Flag1;}
         if(Key1Flag1==0){DispBuf1=DispBuf2=11;}
         else
          {
           Temp=Temp1;
           DispBuf1=Temp/10;
           DispBuf2=Temp%10;
           reg1--;
          }
        }
        else
       {Temp1=Temp2;reg1=0;}
      }
   if(reg2&&Flag05s1==1)
       {Flag05s1=0;k5=1;
     if(reg1==0)
      {
      L5=0x10;
        L6=0x00;
         if(reg2<6){Key2Flag1=!Key2Flag1;}
         if(Key2Flag1==0){DispBuf1=DispBuf2=11;}
         else
          {
           DispBuf1=Time/10;
           DispBuf2=Time%10;
           reg2--;
          }
        }
     else
    {Time=Time1;reg2=0;k5=0;}
    L1=LEDTAB1[DispBuf1];
    L2=LEDTAB2[DispBuf1];
    L3=LEDTAB1[DispBuf2];
    L4=LEDTAB2[DispBuf2];
       }
    }
//------------------------------------------------------dingshixianshi
void   Led3()
{
if(reg2==0&&Key2Flag&&ErrorCode==0)
{
k2=1;
if(Key1Flag==0)
   {
   DispBuf1=Time/10;
   DispBuf2=Time%10;
   if(TimeF1){L5=0x10;}
   else
   {L5=0;}
   L6=0x00;
   }
else
{if(reg1>=6)
  {
  DispBuf1=Temp/10;
  DispBuf2=Temp%10;
  L5=0x00;
  L6=0x01;
  }

}
L1=LEDTAB1[DispBuf1];
L2=LEDTAB2[DispBuf1];
L3=LEDTAB1[DispBuf2];
L4=LEDTAB2[DispBuf2];
L7=0x00;
L8=0x00;
}
}
//------------------------------------------------------dingshi
/*void dingshi()
{
        if(Time>0&&reg2==0)
      {
             k5=0;
       if(Flag05s3==1)
         {hrl++;TimeF1=!TimeF1;Flag05s3=0;}
       if(hrl==10)
        {hrl=0;hrh+=1;}
       if(hrh==2)
        {
         Time--;
         hrh=0;
         }
      }
    if(Time==0&&reg2==0)
       {   k2=0;
      Key2Flag=0;
       }

}*/
//------------------------------------------------------baowen
void baowen()
{
if(reg1==0&&reg2==0&&ErrorCode==0&&Time==0)
{
if(TempTAB2[Adavr-16]>=Temp1)
  { if(k4==0){k4=1;BeepTimes=6;}
  TempFlag=0;
  Jdq1=0;
  Jdq2=0;
  }
else
  {if(TempTAB2[Adavr-16]+3<Temp1)
    {
    TempFlag=1;
      Jdq1=1;
      Jdq2=1;
    k4=0;
    }
  }
}
}
//-----------------------------------------------------
void red_pa()
{
        unsigned char  i;
        _pac=0x0f;
        _pa=0x0f;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i=_pa;
        switch (i)
        {
           case  0  :  if(Adavr>=16&&Adavr<206&&Adavr1>=16&&Adavr<206)
                        {
                               MaDa=0;
                         Jdq1=1;
                         Jdq2=1;
                         }

                   break;
           case  2  :

                          if(Adavr>=16&&Adavr<206&&Adavr1>=16&&Adavr<206)
                        {
                                MaDa=1;
                                Jdq1=1;
                                Jdq2=1;
                                }

                   break;

           case  6  :
                    if(Adavr>=16&&Adavr<206&&Adavr1>=16&&Adavr<206)
                        {MaDa=0;Jdq1=1;Jdq2=1;}

                   break;

           case  14  :

                          MaDa=0;
                    if(Adavr>=16&&Adavr<206&&Adavr1>=16&&Adavr<206)
                        {Jdq1=1;Jdq2=1;}

                   break;
           case  15  :
                  if(Adavr>=16&&Adavr<206&&Adavr1>=16&&Adavr<206)
                        {MaDa=0;Jdq1=0;Jdq2=0;}

                  break;
        }

}

//------------------------------------------------------
void baojing()
{
if(work&&(TooHigh||ErrorCode))
{
//Key2Flag=0;
//k2=1;
  Jdq1=0;
  Jdq2=0;
Buf=0;

if(Flag05s1)
{
Error=!Error;
Flag05s1=0;
}
if(Error)
{
    DispBuf1=10;
    if(TooHigh)
    {DispBuf2=1;}
    else
    {DispBuf2=2;}
L5=0xc0;
}
else
{
  DispBuf1=DispBuf2=11;
  L5=0x80;
}
L1=LEDTAB1[DispBuf1];
L2=LEDTAB2[DispBuf1];
L3=LEDTAB1[DispBuf2];
L4=LEDTAB2[DispBuf2];
L6=0;
L7=0;
L8=0;
L9=0;
}
}
//------------------------------------------------------
void ErrorDetect()
{
if((Adavr<=3||Adavr>253)&&work){if(ErrCnt!=0){ErrCnt--;}}
else{ErrCnt=120;}

if(ErrCnt==0&&ErrorCode==0)
{ErrorCode=1;BeepTimes=10;}

if(Temp>=98&&work){if(TooHighCnt!=0){TooHighCnt--;}}
else { TooHighCnt=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