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建议:一个电机带两个平行轴

楼主(2011-05-19):
说是新手因为刚注_册,其实在这里学习了好久,也学到了很多。
现在有一个想法,要用一个电机带动两个平行轴,求教各路高手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法。
具体情况如下:两个轴距离60mm,轮流工作,电机是直流无刷,轴大概长100,两端轴承支持。电机可以放在任何地方,可以用带、齿轮等任何方法。可以两个轴同时转,但希望有简单的方法实现可以切换。
希望大家各抒己见,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忘了重要一点,两个轴转向相同

网友:
描述不清 上示意图

网友:
低速的话弄个齿式离合器,速度较高的话弄个摩擦离合器,切换可以手动控制,也可以用电磁、舵机做程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就是两根转向相同的平行轴,怎么用一个电机来带动,就这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也想过,但貌似需要两个离合器?而且两个也还需要同步带或其他来连接,另外感觉有点复杂。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这属于同步控制,但是需要知道两轴的同步程度,如果同步程度高的话  那就需要反馈系统 加上带有同步控制功能的控制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