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文件系统问题~

楼主(2011-05-19):
小弟按照指导书上做了个文件系统(在开发板提供的文件系统上添加了一个命令)
由于系统是cramfs格式,所以只能重做(就是直接把生成好命令放进了bin)。

但下载到板子上,系统启动不成功。由于系统是cramfs格式,所以只能重做(就是直接把生成好命令放进了bin)。

大哥们能帮忙解决下问题吗?

这个就是产生的错误 (原文件名:启动error.JPG)

这个是开发板自带的文件系统。顺利启动了 (原文件名:启动正常的.JPG)

网友:
“就是直接把生成好命令放进了bin?”没明白你是怎么做的
你按指导书的方法搭建好根文件系统,做成的bin文件,能够成功挂载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先mount的原版cramfs,然后拷贝里面的文件出来,又把我做了的一个命令文件放进了bin文件夹里。最后做成了我的cramfs。
其他的文件我都没动,只添加了一个东西。但是不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先mount的原版cramfs,然后拷贝里面的文件出来,又把我做了的一个命令文件放进了bin文件夹里。最后做成了我的cramfs。
其他的文件我都没动,只添加了一个东西。但是不成功。

想法很好,可是linux和windows不一样,linux是靠节点表来管理文件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拷贝出来的,一旦文件了离开了分区,节点信息也会改变,你可以看下你拷出的文件,所有者是不是变成了nobody。还有一些/dev 下的设备文件,是不是也没有了设备号,所以Mount devfs on /dev后,内核崩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有者是那个owner吗?上面写的就是我的linux用户命。./dev下没有文件。那我应该如何更改?

http://article.ednchina.com/Other/20070711022652.htm
用这个方法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有者是那个owner吗?上面写的就是我的linux用户命。./dev下没有文件。那我应该如何更改?

http://article.ednchina.com/other/20070711022652.htm
用这个方法行吗?

这个理论上可以啊
你可以试一下,用root身份登录再执行这些操作。/dev下没文件肯定起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