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虚拟示波器是否只是得到对地电压的波形

楼主(2011-05-19):
求证:虚拟示波器是否只能得到对地电压的波形|(proteus)。想测量桥输出是否是正弦波,但只能得到一个半波,怀疑是示波器的问题。
求证。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证:虚拟示波器是否只能得到对地电压的波形|(proteus)。想测量桥输出是否是正弦波,但只能得到一个半波,怀疑是示波器的问题。
求证。

不要怀疑是示波器的问题。人家没有那么RZ!

仔细观察一下示波器的面板,你就会懂得了。
通过两个通道信号的相加或者相减,就可以得到任意两点间的电压波形。
试试看吧。

楼主:
仔细观察一下示波器的面板,你就会懂得了。
通过两个通道信号的相加或者相减,就可以得到任意两点间的电压波形。
试试看吧。
---
明白。要将两个通道的比例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