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mk1.3和2.0固件问题

楼主(2011-05-19):
1.3和2.0固件通用么?1.3用那个版本的固件?那里下载?请老手赐教

网友:
在本分坛搜索  1.3   ,我用的0.74d

楼主:
多谢,现在固件升级到0.84了,不知道兼容不?看英文写的是兼容的。另外bootloander没升过级么?现在还是0.1版

网友:
0.84貌似是可以的,没用过,0.74d很稳定了。bootloader用0.1就行了,没啥功能要升级的。实际上我做MK就没用过bootloader,直接用编程器写固件就行了。

楼主:
用编程器直接把hex文件烧录进单片机就可以么?不需要bootloader么?以后更新固件怎么办?再把芯片拆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编程器直接把hex文件烧录进单片机就可以么?不需要bootloader么?以后更新固件怎么办?再把芯片拆下来?

MK1.3不是有ISP引出脚么?用个ISP编程器插上写一下就行了。你有这种问题说明你还没开始做,做了就知道了

楼主:
先了解清楚了在开工也不晚,另外想请教bootloader是在板子都完工了再烧录么?还是先搭上最基本的系统烧录好了再焊上其他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