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09时,鼠标指针不能锁定焊盘中心点

楼主(2011-05-19):
使用AD时,我自己做库时,有设定原点什么的,可是与软件自带库有一很大的区别,就是我自己做的库,鼠标指针不能锁定焊盘中心点,指针一移到差不到焊盘时,指针就会出现一小圈圈住焊盘中心点的,但是用软件自带库却可以。这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貌似是捕捉网格参数的问题吧

网友:
是捕捉网格参数

网友(2018-07-20):
通过快捷键‘Shift’+‘E’即可解决。一下不行按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