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o8封装的mosfet竟然如此厉害。

楼主(2011-05-19):
我用irf7341做了一个12V直流电机调速器,驱动一个12V 1.5A的直流有刷电机, 发现连续通电2分钟,那个电机已经热得不行了, 但摸那个mosfet根本不热,就好象没有通电似的,请问我现在想用一片irf7341驱动两个12V 1.5A的电机有没有问题呢?请问选用的时候主要看那几个指标?下面是电路和mosfet的资料。

网友:
导通电阻小,肯定耗散也小的,1.5A满负载MOSFET上也就0.1W的功率.

楼主:
在15k的不同占空比的PWM下,mosfet的耗散功率还是以电流乘导通电阻这样算吗?

网友:
电流是指均方根值吧

网友:
MOS管一般都几十安的电流,你这个才1.5电流小儿科了。

网友:
POWER = I*I*R
= 1.5*1.5*0.05 = 0.1125W 功率很小当然不热了

网友:
at a thermal resistance of 62c/w, the temperature rise is about 6c.

网友:
你摸摸那个管脚看看热不热

楼主:
回复 网友A:
at a thermal resistance of 62c/w, the temperature rise is about 6c.

如果单个6度,两个加起来12度,这样的话是不是没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at a thermal resistance of 62c/w, the temperature rise is about 6c.
如果单个6度,两个加起来12度,这样的话是不是没问题呢?

是I^2 * R 是24度

楼主:
楼上不知道是怎样算的?

网友B:
散热器也有散热标准,比如温升5C/W的散热器,同时加上2个0.1125W的MOSFET,绝缘硅胶带热阻3C/W,总温升是2*0.1125*(5+3) =1.8度

网友(2012-10-10):
引用 楼主:
在15k的不同占空比的PWM下,mosfet的耗散功率还是以电流乘导通电阻这样算吗? ...

我使用1010E管子48伏300W电机调速根本不用任何散热片,关键管子堵转接近堵转时候8.2A电流依然冰凉。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呵呵,你的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就怕堵转,另外加上PWM后损耗也会增加

网友C(2012-11-16):
引用 网友B:
散热器也有散热标准,比如温升5C/W的散热器,同时加上2个0.1125W的MOSFET,绝缘硅胶带热阻3C/W,总温升是2* ...

请问一下,我0.028欧导通内阻的MOS管,工作电压24V,导通电流18A,那我要加多少大的散热器?按你这个直接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我0.028欧导通内阻的MOS管,工作电压24V,导通电流18A,那我要加多少大的散热器?按你这个直接 ...

嗯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