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小车的时候电机怎么供电?

楼主(2011-05-19):
直接用单片机供电还是外加电源?我刚学,什么都不懂,所以什么都问……请大家不要喷我……

网友:
用单片机怎么供电呢?莫非你的意思是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流来驱动电动机吗?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单片机的IO口只是用来控制电机的工作与否以及工作状态和情况的,
电动机的能量来源还是直接从电源获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吗?或者有没有资料什么的?我想看一看完整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片机控制晶体管作为开关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