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舞台灯光的或驱动步进电机的有福了(有图)

楼主(2011-06-30):
回复 楼主:
陈哥
L6205驱动怎用的呀?
能否贴出来分享下呀!最近在弄

网友:
例子不知道怎么举  PWM有带死区插入的啊

步进电机恒流斩波驱动  你这个只能斩波 不能恒流 而且加了反向器没死区

当然 也可以应用 就是电机的内阻要足够大 就行 我上面说了  当然功耗也会大

优点是这种驱动还是比较经济的。选好电机就行。

楼主(2011-07-30):
回复【103楼】
例子不知道怎么举  pwm有带死区插入的啊
步进电机恒流斩波驱动  你这个只能斩波 不能恒流 而且加了反向器没死区
当然 也可以应用 就是电机的内阻要足够大 就行 我上面说了  当然功耗也会大
优点是这种驱动还是比较经济的。选好电机就行。

看来wind2100也是舞台灯光行业里的高手来的!

网友:
学习步进电机

网友:
我第一次 也做了个你这样的 我以前不是发过贴子嘛 是用的L293D 加的反向器 74HC04
后面也经人指点  当时做的时候也有点糊涂 提醒一下后人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第一次 也做了个你这样的 我以前不是发过贴子嘛 是用的l293d 加的反向器 74hc04
后面也经人指点  当时做的时候也有点糊涂 提醒一下后人罢了

是得要有像你这样的前辈指点指点啊。

网友:
请问楼LZ你的步进电机是多少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lz你的步进电机是多少伏的????

我一般常用到的就只有两种:12V和24V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2011-10-21):
CONTOL脚可以直接接5V就行了的啊!

楼主(2011-11-20):
回复 网友C:

我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说,你这种人真是不要脸,加了我QQ要求我帮你忙,在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后就丧心病狂注_册个马甲在这里黑我,我发的主题很多都被你黑过,你这人心术很不正,还有脸活在世上?我为你感到很悲哀,你这种人真是社会的败类!

网友:
LZ做的真不错 。mark 。

网友:
回复 楼主:
---------------------------------------------------------------------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学习下算法

网友:
做舞台灯光的人都喜欢写这样的程序,有个以前的同事也是做过舞台灯光的,跟楼主的代码差不多,不过楼主应该不是他,他早没做这行了。

网友(2011-12-24):
回复 网友D:

网友(2012-02-11):
回复 楼主:

电机最大速度噪音减小有没有用到特殊算法?  仅仅只是细分就能减小噪音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留下我的记号,下次再来。朝花夕拾,多动笔墨

网友:
菜鸟问题:舞台灯是不是也有类似雕刻机一样又上位机发送xy坐标呢?还是固定摇头路径(花样)?

网友:
做得不错,代码写得简洁明了

网友:
果然有猛料~

网友:
回复 网友E:
TPS61165驱动多LED也很方便

网友(2012-03-28):
一直在关注步进电机,这几天有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
果然是好东西~mark了~

网友:
步进电机

网友:
哎,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早上一个图片也没看到!

网友:
转发另一个A3972的底层驱动程序,地址为:http://www.hackchina.com/dlpre.php?id=38701
代码如下见附件A3972_Drive.rar;
我自己参照人家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ifndef _A3992_XY_DIRVE_
#define _A3992_XY_DIRVE_

#define MOTOR_DATA_LEN        128

void A3992_xy_Init(void);
void A3992_x_mStep(uc dir,uc step_num);
void A3992_y_mStep(uc dir,uc step_num);

#endif
#include"Head.h"

uc SinTable[32]={0x3F,0x3F,0x3F,0x3E,0x3E,0x3D,0x3C,0x3B,
                     0x3A,0x38,0x37,0x35,0x33,0x31,0x2F,0x2D,
                     0x2B,0x29,0x26,0x24,0x21,0x1E,0x1B,0x18,
                     0x16,0x13,0x10,0x0C,0x09,0x06,0x03,0x01};
uc Bridge_Dir[4]={0x00,0x01,0x03,0x02};                                        //控制电流方向

void Send_Data(uc num,uc value)
{
    uc temp=0x00,count=0x01;
    count <<= (num - 1);
        for(temp=0; temp<num; temp++)        //向数据线写入Count位
        {
                A3992_CLOCK = 0;
                _nop_();
        A3992_DATA = (bit)(value&count);
                _nop_();
                A3992_CLOCK =1;
                _nop_();
                value <<= 1;
        }
}

void WriteWord0(uc Set,uc H2_DAC,uc H1_DAC )
{
    Send_Data(6,Set);
    Send_Data(6,H2_DAC);
    Send_Data(7,H1_DAC<<1);
}

void WriteWord1(uc Set,uc FastDecay,uc OffTime,uc BlakTime)
{
    Send_Data(7,Set);
    Send_Data(4,FastDecay);
    Send_Data(5,OffTime);
    Send_Data(3,(BlakTime<<1)|0x01);
}

void A3992_xy_Init(void)
{
        A3992_STROBEX = 0;
        WriteWord1(0x40,15,0x0C,1);
        A3992_STROBEX = 1;

        _nop_();

        A3992_STROBEY = 0;
        WriteWord1(0x40,15,0x0C,1);
        A3992_STROBEY = 1;
}

void A3992_Send_Word(uc m_step,uc Half_Current)
{
    if((m_step<32)||((m_step>63)&&(m_step<96)))
        {
                if(Half_Current)
                {
                        WriteWord0(Bridge_Dir[m_step/32],SinTable[31-m_step%32],SinTable[m_step%32]);
                }
                else
                {
                        WriteWord0(Bridge_Dir[m_step/32]|0x20,SinTable[31-m_step%32],SinTable[m_step%32]);
                }
        }
        else
        {
                if(Half_Current)
                {
                        WriteWord0(Bridge_Dir[m_step/32],SinTable[m_step%32],SinTable[31-m_step%32]);
                }
                else
                {
                        WriteWord0(Bridge_Dir[m_step/32]|0x20,SinTable[m_step%32],SinTable[31-m_step%32]);
                }
        }
}

void A3992_x_mStep(uc dir,uc step_num)
{
        static uc XData_step=0;
        step_num<<=1;

        if(dir==NEGATIVE_DIR)
        {
                XData_step+=step_num;
                if(XData_step >= MOTOR_DATA_LEN)
                {
                        XData_step -=MOTOR_DATA_LEN;
                }
        }
        else
        {
                if(XData_step>=step_num)
                {
                        XData_step -= step_num;
                }
                else
                {
                        XData_step = XData_step+MOTOR_DATA_LEN-step_num;
                }
        }

        A3992_STROBEX = 0;
        A3992_Send_Word(XData_step,0);
        A3992_STROBEX = 1;
}

void A3992_y_mStep(uc dir,uc step_num)
{
        static uc YData_step=0;
        step_num<<=1;

        if(dir==NEGATIVE_DIR)
        {
                YData_step+=step_num;
                if(YData_step >= MOTOR_DATA_LEN)
                {
                        YData_step -=MOTOR_DATA_LEN;
                }
        }
        else
        {
                if(YData_step>=step_num)
                {
                        YData_step -= step_num;
                }
                else
                {
                        YData_step = YData_step+MOTOR_DATA_LEN-step_num;
                }
        }
        A3992_STROBEY = 0;
        A3992_Send_Word(YData_step,1);
        A3992_STROBEY = 1;
}
还请各位不惜赐教,指正.
我只是简单的看别人的代码写了驱动。至于细分波形与噪音的关系,速度与衰减模式的关系,衰减的原理,关断时间,空白时间等这些名词弄了很久都没有弄懂!
陈老师说的很对,电机抓起来不难!难得是 加减速与噪音两大问题!陈老师 可否对【细分波形与噪音的关系,速度与衰减模式的关系,衰减的原理,关断时间,空白时间】推荐一些资料?

网友(2012-06-27):
我也是做舞台灯光的,LZ方便的话加我QQ:156307632 相互交流交流。

网友F:
请问在DMX512模式下,频繁地改变控台值(频繁地改变方向)时,加减速怎么处理?

网友:
唉,这么好的帖子就这样沉了,可惜!

网友:
陈工,想跟你要款波形软件,可以吗,邮箱453244348@QQ.com,可以的话顺便加个好友交流一下,刚刚从事舞台灯光行业

网友:
我也在做电机这块!那个用PWM细分128份的值能通过L6205准确传到电机上吗?

网友:
你做舞台灯光,步进机驱动这块的时候,有没有需要知道控台传输过来的通信数据的啊?就是从开始位到结束位的机器码?

网友:
学习下,说不定能用上呢

网友:
这个应该标记一下,好资料!

网友(2012-08-07):
请问一下前辈,L6205给电机一个静态电压,让电机停在某个位置(尝试过把电流尽量减小,小到用一点力就就可以转动电机,也就是给电机的电流定不住那个位置),可是,L6205这个芯片依然发热量很大,大概五秒后,超级的热~!可以请教一下原因吗?应该怎么做??

网友G:
162楼txzfw 的那个程序不错,我用了,很好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
楼主电机的曲线细分计算是不是用一个小工具做的

网友:
在浩洋做过的路过,第二张图片就是抄浩洋的108。

网友:
大家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2012-09-07):
很好的资料,

网友:
新嘻嘻嘻休息休息

网友(2012-04-10):
转发另一个A3972的底层驱动程序,地址为:http://www.hackchina.com/dlpre.php?id=38701
代码如下见附件A3972_Drive.rar;
我自己参照人家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ifndef _A3992_XY_DIRVE_
#define _A3992_XY_DIRVE_

#define MOTOR_DATA_LEN        128

void A3992_xy_Init(void);
void A3992_x_mStep(uc dir,uc step_num);
void A3992_y_mStep(uc dir,uc step_num);

#endif
#include"Head.h"

uc SinTable[32]={0x3F,0x3F,0x3F,0x3E,0x3E,0x3D,0x3C,0x3B,
                     0x3A,0x38,0x37,0x35,0x33,0x31,0x2F,0x2D,
                     0x2B,0x29,0x26,0x24,0x21,0x1E,0x1B,0x18,
                     0x16,0x13,0x10,0x0C,0x09,0x06,0x03,0x01};
uc Bridge_Dir[4]={0x00,0x01,0x03,0x02};                                        //控制电流方向

void Send_Data(uc num,uc value)
{
    uc temp=0x00,count=0x01;
    count <<= (num - 1);
        for(temp=0; temp<num; temp++)        //向数据线写入Count位
        {
                A3992_CLOCK = 0;
                _nop_();
        A3992_DATA = (bit)(value&count);
                _nop_();
                A3992_CLOCK =1;
                _nop_();
                value <<= 1;
        }
}

void WriteWord0(uc Set,uc H2_DAC,uc H1_DAC )
{
    Send_Data(6,Set);
    Send_Data(6,H2_DAC);
    Send_Data(7,H1_DAC<<1);
}

void WriteWord1(uc Set,uc FastDecay,uc OffTime,uc BlakTime)
{
    Send_Data(7,Set);
    Send_Data(4,FastDecay);
    Send_Data(5,OffTime);
    Send_Data(3,(BlakTime<<1)|0x01);
}

void A3992_xy_Init(void)
{
        A3992_STROBEX = 0;
        WriteWord1(0x40,15,0x0C,1);
        A3992_STROBEX = 1;

        _nop_();

        A3992_STROBEY = 0;
        WriteWord1(0x40,15,0x0C,1);
        A3992_STROBEY = 1;
}

void A3992_Send_Word(uc m_step,uc Half_Current)
{
    if((m_step<32)||((m_step>63)&&(m_step<96)))
        {
                if(Half_Current)
                {
                        WriteWord0(Bridge_Dir[m_step/32],SinTable[31-m_step%32],SinTable[m_step%32]);
                }
                else
                {
                        WriteWord0(Bridge_Dir[m_step/32]|0x20,SinTable[31-m_step%32],SinTable[m_step%32]);
                }
        }
        else
        {
                if(Half_Current)
                {
                        WriteWord0(Bridge_Dir[m_step/32],SinTable[m_step%32],SinTable[31-m_step%32]);
                }
                else
                {
                        WriteWord0(Bridge_Dir[m_step/32]|0x20,SinTable[m_step%32],SinTable[31-m_step%32]);
                }
        }
}

void A3992_x_mStep(uc dir,uc step_num)
{
        static uc XData_step=0;
        step_num<<=1;

        if(dir==NEGATIVE_DIR)
        {
                XData_step+=step_num;
                if(XData_step >= MOTOR_DATA_LEN)
                {
                        XData_step -=MOTOR_DATA_LEN;
                }
        }
        else
        {
                if(XData_step>=step_num)
                {
                        XData_step -= step_num;
                }
                else
                {
                        XData_step = XData_step+MOTOR_DATA_LEN-step_num;
                }
        }

        A3992_STROBEX = 0;
        A3992_Send_Word(XData_step,0);
        A3992_STROBEX = 1;
}

void A3992_y_mStep(uc dir,uc step_num)
{
        static uc YData_step=0;
        step_num<<=1;

        if(dir==NEGATIVE_DIR)
        {
                YData_step+=step_num;
                if(YData_step >= MOTOR_DATA_LEN)
                {
                        YData_step -=MOTOR_DATA_LEN;
                }
        }
        else
        {
                if(YData_step>=step_num)
                {
                        YData_step -= step_num;
                }
                else
                {
                        YData_step = YData_step+MOTOR_DATA_LEN-step_num;
                }
        }
        A3992_STROBEY = 0;
        A3992_Send_Word(YData_step,1);
        A3992_STROBEY = 1;
}
求解,最后两个函数类似,x和y函数什么意思,为什么是两个

网友(2012-09-08):
引用 网友G:
162楼txzfw 的那个程序不错,我用了,很好

前辈,问一下,最后那两个函数是什么作用,为什么又x和y两个啊,不是 只用控制正反转吗,我现在在做A3992驱动电机,发现正转的时候很顺畅,反转速度转不起来,反转负载大,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H:
转发另一个A3972的底层驱动程序,地址为:http://www.hackchina.com/dlpre.php?id=38701
代码如下见附件A39 ...

求解释,最后两个函数为什么有x和y两个,如果我要控制电机正反转,而且可以加减速,我改怎么做啊,求指教,我在做A3992控制电机,我自己写的程序,负载大的时候,电机速度就起不来,而且卡卡的!

网友I:
额,终于在调试崩溃的边缘,找到了方法,感谢那些肯分享经验的前辈。

网友:
第一次调步进电机,虽然现在搞得还不是蛮懂。调试好了正转,反转负载加大的时候,同样的思路就不行了。卡在那里恨不得帮它转,真心希望前辈们都大气点,把自己的经验多分享出来,清楚一点,耐心一点,毕竟你以前可能也经历过调试的痛苦。你怎么忍心了!!!

网友:
做个记号。。。不好,非常好,谢谢分享

网友(2012-10-28):
你好!
拜托你帮我做一套灯具的,QQ:2807319647 谢谢!

网友:
非常好,驱动电机是机械电子的结合,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不错,留个记号,用的到

网友(2012-12-07):
引用 网友I:
额,终于在调试崩溃的边缘,找到了方法,感谢那些肯分享经验的前辈。

求指点!!!!

网友:
什么话都不说,先MARK先,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3-01-24):
mark刚做这个

网友(2013-03-17):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 L6025 是意法半导体的 步进电机H桥驱动电路 不带死区时间 需要自己插入
在步进电机 内阻比较小  ...

你好,下面是L6205的手册部分内容,根据真值表(Page8),它的in1、in2引脚分别控制的是左右桥臂,比如in1为高,那么左半桥的上开下关,in1为低,左半桥上关下开,然后在in1在0/1切换的时候,它必然是在芯片的内部存在死区时间,在外部是无法插入死区时间的。根据Page5的参数也可以看到,它是内部带死区时间的,请问你是如何得出“步进电机H桥驱动电路 不带死区时间 需要自己插入”这一结论的呢?

网友:
难道资料有更新 还是新款?

网友:
你那上面所说的是只提延时时间 包含了死区时间 是1.6US
这种IC里面如果有死区控制 你看一下内部图

网友:
资料上面说了有 CROSS CONDUCTION PROTECTION   但是没画出来
如果不需要考虑这时间 当然最好了 编程 就更简单些 电路也简单了

网友:
mark,LZ的几篇步进电机的都记下了,多谢

网友(2013-09-03):
正在学习步进电机的驱动,受教了。

网友(2013-11-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据我所知 l6025 是 步进电机h桥驱动电路 不带死区时间 需要自己插入
在步进电机  ...

是的 有过流保护  他们自带了死区时间  这下就RZ 了

网友:
好东西,像楼主这么好的人少啊

网友:
真的是很好的东西,mark

网友J(2014-05-08):
楼主有L6225N的驱动电路么,我做了几块板了,烧了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L6225N的驱动电路么,我做了几块板了,烧了几次------

EN脚的电阻电容选择好就没事了。

网友(2014-07-28):
你好,我也是在做步进电机驱动器。给定电流恒定为0.5A,在低频时电机带载能力能行,高频时也好,就是在85HZ,150hz时带载能力十分不好,一带载就反转,振动也大。不知道怎么回事?看你做这方面,能否交流一下。

网友(2014-09-29):
刚好我们公司L6205用在直流电机上,让我来学习一下怎么用在步进上来细分

网友:
东芝有一款TB67H400AFTG功能类似,和L6205。TB67H302HG,TB67H303HG也是这样的芯片。

网友:
冲着标题的“福”进来了,结果……

网友:
好大个的东西啊

网友(2014-11-26):
楼主太强大了  我出来了工作感觉原来在大学就是小打小闹

网友(2015-03-27):
MARK 下 ,  回家看

网友:
舞台灯光的或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2015-10-13):
看不到L6205的程序啊

网友(2016-02-2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想问一下,
4个io口控制电机4根信号线

是梯形曲线加减速吗?

网友L(2017-10-07):
引用 网友M:
我用L6219做高速球,和这个差不多吧……一毕业就是做这个

你好,能加我吗?我再学校做机械臂的项目,刚开始起步。老师给了3台Beam230舞台灯,用灯的现成机构做实验。但是有些问题,一直想不通。能向您请教吗?我QQ 656583411。如果您能帮我们解决问题,我愿意支付一些资金作为酬谢。希望得到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在DMX512模式下,频繁地改变控台值(频繁地改变方向)时,加减速怎么处理?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您现在解决了没有?如果您已经解决了,能向您请教一下吗?我QQ 656583411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好,能加我吗?我再学校做机械臂的项目,刚开始起步。老师给了3台Beam230舞台灯,用灯的现成机构做实验 ...

有什么问题论坛里可以讨论

网友:
看来做电机驱动的人不少,驱动芯片也很多,就是大功率的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