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 让 GPS模块 只输出 “GPRMC”语句,谢谢

楼主(2011-05-19):
如题

网友:
通过GPS的输入端,输入相应控制字

楼主:
我的GPS模块 只有一个串口  不是输出吗?
怎么输入?

网友:
一个串口有输出和输入(TXD和RXD),从你的控制源(PC或MCU)的TXD发一串命令给GPS模块的RXD,就可以只输出 “GPRMC”语句了。看看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21116&bbs_page_no=1&bbs_id=3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