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人开发一个基于CPLD的伺服控制器

楼主(2011-05-19):
项目要求如下:1:基于CPLD芯片  2:编码器信号4倍频并转换成差分输出和单端信号输出;3:编码器其信号转换,编码器器差分转单端和编码器单端转差分;4:发脉冲功能,从PLC寄存器(触摸屏)取的所要发的脉冲数、频率、加减速时间,然后按照上述参数发出最高频率为1M的脉冲信号(用来控制伺服),信号输出形式为差分信号和脉冲+方向信号,有意者跟帖谈,谢谢。潜水N年第一次这样发帖不知道有没有违规,如违规还请ARMOK指教,谢谢了!

网友:
是控制伺服驱动器的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
以前一直用三菱FX1S发脉冲,如果设备要求精度稍高点,速度又跟不上了,很郁闷,现在就想找人开发一歌基于CPLD的能高速发脉冲的控制器,主要是还要能控制加减速,脉冲速度最好要上1M。

网友: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用到1M的脉冲输出频率,频率在250K以下STM32足以实现。

网友:
三菱FX1S的发的脉冲控制伺服没有速度跟不上这个说法,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设好了,1K都能让伺服以最高转速运行。所有的小型PLC控制伺服性能不好都是因为它们发出的脉冲加减速曲线不好,并不是频率的问题。

楼主:
其实我做的设备很简单,就是运用两个滚筒来拉材料。譬如如果主运动滚筒的圆周是90,那么周长就是282.7433,如果我的精度是0.01,那么滚筒转动一周PLC就要发出28274个脉冲,假设我电机速度是每分钟3000转,那么1S就50转,如果按最高转速1S钟脉冲数就是1400多K,而PLC最高才100K,如果采取电子齿轮来比例化那么精度又大大损失了。

楼主:
比例化的脉冲数不可能精确到但个脉冲,这就是精度损失,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帮忙分析,谢谢上面回帖的各位!

网友:
呵呵,真不知道楼主的系统是个什么系统,要达到每分钟800多米的速度,还要精度达到0.01mm,如果楼主材料的驱动方式是靠摩擦的话打滑都够你受的,再减一个数量的精度都很难达到

楼主:
哈哈,其实我现在用100K的速度都能达到很高的精度了,但是客户还要求精度再提高点,速度再快点,那就只有另辟蹊跷了,至于打滑的问题,我已经有很好的方案搞定了,至少在我的这个行业领域,我已经让日本、美国、德国、瑞典这类机器从我一个客户那里统统退货了。

网友:
个人可以做,只是没时间。公司可以做,项目周期估计2~3个月。如果LZ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要这么长时间吧,前几天找了一个人说最长一个半月可以搞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吧,我承认我们比较菜。

网友:
楼主有没有考虑伺服驱动器最高能接受多高的频率?我印象中松下伺服驱动器A4系列最高输入脉冲才200K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的输出考虑了两种情况: 差分输出和集电极开路输出  伺服驱动差分可以接受500K-1M,集电极一般是250K。

网友:
根据你的需求,有差分又有单端,并且还要参数可变,CPLD来搞性价比不高,建议换成低端的FPGA。
控制系统,只要功能需求定义清楚了,开发的确要不了太长的时间。

楼主:
我是在找人开发,我自己对CPLD和FPGA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二不通!

网友:
用款低端的fpga进行技术发脉冲  差分转单端和单端转差分 用26ls32和26ls31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用现成的数控系统呢,你的要求足以满足…

楼主:
楼上的,我只是需要这样一个发脉冲的控制器,外面没得卖啊,如果有我早就去买了,谢谢哈

网友:
买一片MCX314AS或者PCL6045B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编码器采集和发脉冲都实现过了  只是没有做过加减速

网友:
看到过用EP1C240Q做的驱动松下A4伺服板子。。。

网友:
买一片MCX314AS或者PCL6045B不就解决了吗!
=====================================================
314as和6045是用来做4轴联动的圆弧/直线插补的。用在这里合适吗?而且这玩艺最近(因为日本地震)贵得一塌糊涂。对了,论坛里有代理mcx312as 或者pcl6025 的吗?想买个1-2百片。找了我半个月了,都还没找到。
我回头打算用nuc120+8位单片机自己写个系统代替mcx312 ,不过写些天还是先完成DXF文件刀路优化工作再说了。

网友:
回楼上:怎么不合适?MCX314带加减速,圆弧/直线插补,3相编码器输入,足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我只是需要这样一个发脉冲的控制器,外面没得卖啊,如果有我早就去买了,谢谢哈

呵呵,没卖的???那你在我这里买吧,保你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得是啥样的控制器啊,能否介绍下或者上张照片看看,谢谢了!

网友:
估计价格lz接受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是说 黑客卖的控制器价格还是我找人开发的控制其价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几千就能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所以还是有差距的,人家开发好的才200多块,只不过要先请人开发好这个项目,项目费用自己出,平摊一个控制板也只要500左右,以前用FX1S 14MT的,一个只要800块。

网友:
楼主能否把控制器的详细需求发我邮箱看看

网友:
我做的山寨PLC发脉冲和fx1s差不多,才200块不到,lz你要的是廉价的东西。但是找人开发,哪来廉价这个说法?

你的东西太冷门,注定不廉价,要可靠,还是找【29楼】 wqm8181 数控黑客他的几K,性能不是吹的。

楼主:
回LS兄弟,话说价格很关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我资料档里面有,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牛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意向合作这个项目 可以邮箱联系 okservo@qq.com

网友:
信捷PLC可以做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