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M051多通道AD测量,如果有一通道的信号超出基准电压,其它的AD都被拉高了,不正常啊,请

楼主(2011-05-19):
用新唐的M051做了一个产品,用到6路ADC,因为12位ADC(4096个码)刚好够用,模拟电源小心的用TL431

做了一个3V的电源供给,模拟地同VCC的地一点共地,单路ADC的准确性及稳定性基本满意(经数字滤波处

理)。

可是因为测量的信号有6个,基本都是经过运放处理的小信号,有时不可避免的有些信号超出了AVDD的电

压,那么当前通道的测量都不对了,我用万用表量过,当前通道的电压被提高了。

比如,我用A路测温度,B路测电压、C路测电流,D路测绝缘等等,如果ABCD各通道的输入电压信号没有超

过AVCC(这里是AVCC接的3V,片子没有VREF端,用的是模拟电源作为基准),各路的测量信号很准,这没

有问题。可是有时我测量温度时,其它几路有一路开路或短路了(我或用户此时也不关注这几路,就是说

只关注温度这一路就行了),造成对应的通道输入电压超过AVCC,那么这时测量温度就不准了,往往偏大

,我用万用表量温度这一路的信号,总是被拉高了一些。

用其它带AD的单片机(AVR、C8051等),好像各个通道都不影响的啊,M051这样正常吗?

楼主:
ADC用的是连续转换模式,单端输入。

试了三块板子都是这样,本来想用稳压二极管钳位,不让输入信号超出AVCC电压,可是因为信号处理不同,有上、下平移,有的是开路超出AVCC,有的是短路超出AVCC,木办法,再说,多通道ADC也不应该这样啊。

楼主:
X-Hawk大侠在吗?指点一下,可能什么原因呢,正常工作应该不是这样的吧?

ADC部分程序基本就是用新唐的BSP包。

网友:
可能是芯片内置的模拟开关就是这样的特性
CD4051等有类似现象

楼主:
芯片很多的参数说都不够详细,搞的人头大。

产品中途搞的人都想换片子了,项目一拖再拖。

今天将各输出信号后级又加一个运放,之后再进行钳位处理,能够互不影响了,可是这又是六个通道的大项目,不换芯片的话板子要重画,还要再加上钳位处理;换片子吧,之前几个月的工作很多打了水漂了,还不好向上级交待。

螃蟹不好吃啊,当时拍板用这个片子就是看中资源丰富(主要是合适,一片芯片搞定),又是3-5V的,好和其它电路接口,否决了MCU+ADC的方案,现在...

网友:
NXP的M3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内部保护二极管,当管脚电压超过电源会导通进而提升电源电压影响精度

网友:
里面的AD本来就不是线性的,特别是在两头(0和满量程)

楼主:
问过FAE,基本就是【6楼】 lloovve的问题。

这个还真不好处理。本来想像的是超出电压的一路,AD出最大值,不会影响其它路的,现在只有改吧。

网友:
神芯,世界上没有errata的公司就是这家了

你可以这么解决,每次IO只打开一个模拟通道,其他ADIN都作为数字IO,如果外接有保护电阻就设为输出0

网友(2011-07-31):
楼上的做法我看行,楼主考虑采用

网友:
这没什么,我之前用9b92,对adc一个通道输入负电压,其他几个通道也会被拉低。

网友:
你这个属于设计错误,这个是内部保护的钳位二极管在起作用,几乎所有的片子都有,除了设计的时候就知道这个pin的电压会高于电源电压,如avr的reset。

改硬件设计吧,这个长时间会出什么状况是不知道的

网友(2011-09-30):
支持楼上说法

网友:
明知超出,也不钳位?不带这样玩的。

网友(2011-12-23):
超出很容易烧芯片的啊

网友:
对于最新的mcu,俺们那嘎达都是学很多开发板的做法,用cpu_Pack板的方式,发现不对头,换整个核心板就是了。外围基本不动

网友(2012-02-20):
回复 网友A: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哥也是用的6路 ADC做的三相电流表0.5级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