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用PLC如何实现在流水线上准确追踪物体

楼主(2011-05-19):
帮朋友搞了个小系统,主要功能就是在流水线上检测物件的合格与否,不合格的到后边要用气将其剔除出去。在剔除这块还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1、流水线上的速度是随时可变的

   2、各个工件间的相互距离不固定

   硬件这边在检测和剔除位置分别设置了光电传感器,检测和剔除之间的距离大概有3-5个工件那么远。小弟在此请教大侠们在前边给不合格信号之后后边如何能保证准确无误的将其剔除?

楼主:
小弟是个菜鸟刚接触这PLC没多久,还请各位多多帮助。

楼主:
现在在写程序呢,想了好几种方案都不行!没了思路

网友:
我觉得还是得从硬件上想办法,最好能让传送带上的物件能够整理到等间距,否则很不好实现,除非光电传感器密度很大才能判断准确。
或者能够将检测装置和剔除装置放在同一个位置,检测出不合格当时就剔除,不要等传到下一不确定的位置再动手,那就不好把握了。
还有一种方法是装CCD相机,通过图形识别的方法做,但对于一个搞PLC的师傅来说,很难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sunnyhook 。
现在条件是整理等间距和家装CCD相机难度都有点大。想问您一下,现在如果加装传感器该怎么做?

网友:
给楼主提供两个方案仅供参考:
1、不考虑工件打滑或者打滑不严重的情况下,在主轴上加装编码器,以位置确定剔除
2、在检查和剔除位之间加装电眼,电眼之间的距离小于工件长度,以逻辑判断确定剔除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lostid,
看样子仅从PLC程序上逻辑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了!从现场的条件来看方案一时不行的,方案二可以借鉴一下!
明天写程序

网友:
检测不合格品的位移的方法好些。

楼主:
刚才跟对方沟通了一下,加传感器是不可能的!对方意思是就这么个情况还能不能在逻辑控制上做点文章来达到目的!唉,小弟还要请各位大侠们支支招了!

楼主:
摸索了一上午有了点思路,还不知道行不行!写出来请大侠们参谋参谋
  检测传感器、剔除传感器和剔除装置,等距安装。用两传感器计算出工件所走的时间之后延时这么点时间进行剔除!

网友:
这个有难度吗?都装了光眼了。2边计数比较就OK,开机的时候保证2光眼之间没有工件就可以。既然用了中国小工吹肥皂盒的办法,那就应该想简单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详细点吗?

网友:
前后2光眼同时计数就可以保证一一对应,反正检测端和处理端是同一个PLC控制就OK啊

网友:
先进先出指令

楼主:
今天终于把整个系统给高定了!用的就是以上几位大侠在这说的计数方法!
   在此也多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美中不足的一点就是每次开机时,检测装置和剔除装置之间不能有工件!还需继续努力啊

网友:
做电工的,就是现场摸索。先熟悉客户工艺流程再说,没有想象的那么艰难。

楼主:
多谢heky的指点,今后会更加努力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

网友(2011-09-18):
这和我之前做过探伤项目差不多
抽空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