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一个关于 FPGA自带的 内部ram 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5-19):
本人由于可能要用到初始化一个LCD的功能寄存器,故需要用到FPGA的内部RAM,现在我调用了其 自带的 IP后,用波形仿真取得不到结果,忘有高人指点。。

verilog 如下面
module M4KTEST
        (
        //Input ports.
        SYSCLK,
        RST_B,

        //Output ports
        datas,
        reads
        );

//===========================================================================
//Input and output declaration
//===========================================================================
input  SYSCLK;
input  RST_B ;
output  [7:0] datas;
output  [4:0] reads;

reg  [4:0] reads;
reg  [4:0] reads_n;
wire  [7:0] datas;
wire clk;

always @( negedge RST_B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_B)
                reads <=  5'h0;
          else
                reads <=  reads_n ;
        end

always @(  negedge RST_B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_B)
                reads_n <=  5'h0;
        //   else if (reads==5'h1f)
        //        reads_n <= 5'h0;

          else
                reads_n <=  reads_n + 5'h01;
        end

m4k mym4k(
        .address(reads),
        .clock(SYSCLK),
        .data(),
        .wren(),
        .q   (datas)
        );

pll mypll  (
        .inclk0(SYSCLK) ,
        .c0  (clk)
        );
endmodule

楼主:
这个是上面的代码的仿真波形,那个datas 为什么没有输出? (原文件名:截图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