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能工作在1MHZ以上的逆变驱动芯片,最好是IR系列的芯片。

楼主(2011-05-19):
我正在做一H桥高频逆变,逆变频率在1MHZ左右,求一款能工作在1MHZ以上的逆变驱动芯片,最好是IR系列的芯片。各位高手感激不尽啦!!!

网友:
逆变H桥怎么敢用1MHz的开关频率?

网友:
频率太高,发热量太大,降低点吧

网友:
楼主能实现ZCS么?这个搞定了再上1MHZ也不迟!

网友:
楼主太夸张了吧,磁芯,线包,整流都成问题,你不可能用空气芯变压器吧,还有效力都是大问题

网友:
LZ 是说 CPU主频1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悲剧啊,难道没有合适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1MHZ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办法啦,要求是那样的。没法降低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800kHZ到1MHZ,这个区间有什么IR芯片可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的电压很低的24V。不需要磁环,整流也不需要!

网友:
不是加热用的吧……这么高频率干嘛